请教,如图直线度指的是?

楼主(2015-09-08):
如题:该直线度指的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机构?

不清楚,是一个3/8的圆柱面

网友:
通俗点说就是工件在总长范围内的弯曲度要小于0.13mm。

网友:
convex:凸的,凸面体|凸面|凸形

网友:
这个公差带在圆柱面轴线方向的直线度,圆柱面上下0.065的距离的两个面的区域。

网友:
1.直线误差是指实际直线对其理想直线的变动量;
2.convex翻译是:凸,凸的;
难道是0.13是实际凸出点对其理想直线的变动量?(纯属猜测)

网友:
凸的,如果你的实际的轮廓是凹的就是不合格的,在0.13的范围内也不合格

网友(点评):
正解,只许凸

网友(2016-07-14):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