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焊接变形处理措施

楼主(2015-09-08):
今天焊接一滚筒组件,筒体外经1000,长1400.如图,滚筒板厚25,材料为Q235-A, 幅板焊接处厚度为30,焊接倒角为20×60°,材料ZG230-450H,焊接后A段收缩变形很大,难以按图纸尺寸加工外表面,论坛中大侠们,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控制变形量?另外,象这种变形,可有什么好的计算办法提供参考,在此先感谢了。

楼主:
图形忘了提供就发出去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不打坡口,断续焊接

网友:
你是不是手工焊的,而且没有焊接夹具,焊完了,就椭圆了

而且不是你本人焊的,焊完了,不对了,让你一起想办法

网友:
你这个外径1000、壁厚25卷筒是自己厂里卷的吧,要保证一定的圆柱度误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厚30的幅板是不是沿360度圆周满焊

网友:
大侠,您那活焊后出现A段变形很大,意料之中的事。解决这个问题有如下几种办法:
1.工装,做工装减小焊接变形,工装结构就是典型的十字结构工装撑死滚筒,实现X/Y方向自由伸缩、方便调节撑开的直径;
2,焊接参数。看看焊接过程中线电流的波峰波谷值是否稳定,这个很关键,焊接电流不稳定也会导致焊接变形大。
3.焊接工艺。根据之前一件产品在焊接过程中零件的变形情况,确定此次焊接流程(点焊几点固定,继续由中间往两边点还是两边往中间点)。
4.钣金辅助。边焊接,边整形。
大体上,针对您的问题就有这几种解决方法,有什么具体的不清楚的,您可以继续说下。

网友(2015-10-27):
A端面外焊接一法兰阻止变形,里面焊接完成后,再机加去掉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