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折弯件如何保证精度

楼主(2015-09-08):
这三个零件陪在一起,中间不可有间隙,材料是高锰钢料,之前用过折弯机折过上下两个片,但是配起来之后还有是0.3MM左右的间隙,不是折高了就是折低了。这种类似折弯件,用什么工艺做好一点呢,除了折弯机能做,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要求配起来中间无间隙的效果才行。

网友A:
开玩笑吧,这么精密的零件用折弯机?直接开模冲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吧,这么精密的零件用折弯机?直接开模冲压吧

我也在想用模具冲了,不知道成本会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吧,这么精密的零件用折弯机?直接开模冲压吧

正解

网友:
用模子压力机压也可以

网友:
冲压技术门外汉,路过

楼主:
是啊,我也不懂冲压,不知道是单片冲压还是组装起来在压呢。
大侠我们给个明示

网友:
压型,做个压型模。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零件是钣金件吧?如果简单一点可以使用数控冲床把孔加工出来,然后在使用异形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零件是钣金件吧?如果简单一点可以使用数控冲床把孔加工出来,然后在使用异形模成型。

哦,那冲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异形模压的角度会不会有差异,装配会有多少间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