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选型问题咨询

楼主(2015-09-08):
     各位,最近设计轴承在选择轴承座时,有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标准中轴承座都只有直径系列2(22)、3(23)配用的轴承座,其他的轴承怎么选择配用的轴承座呢?现在轴承选择型号为:61909。谢谢支招。

网友:
帮顶一下,没遇到过

网友:
因为宽度系列222,323是常用轴承。

网友:
其实楼主的轴承就是深沟球轴承,内经45,外径68,宽12.当然单位是毫米哈。你好好查查应该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就是你的是否是进口轴承?哪个品牌的?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轴承座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