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那个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08):
如图:法国图纸中经常在粗糙度符号的图层位置 出现RCC还有ROG 等等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嘛。但是我刚才貌似没有搜出来。

网友(点评):
各种百度 没有啊

网友:
crr应是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我感觉应该是加工手段

网友:
Resin-Coated-Copper?

网友(点评):
是指铜箔表面的光洁度吗?

网友:
在光洁度的符号上,应该是表面的意思吧,

网友:
粗糙度表面的处理方式

网友(2019-11-15):
请问您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 今天碰到同样的问题,不明白,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