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设备维修调试的精髓

楼主(2015-09-08):
理解就是拧螺丝,拧螺丝,拧螺丝,拆拆装装,装装拆拆,请广大机械工程师点评机械装配与机械维修,从设计角度点评机械装配,机械调试,机械维修

网友:
印刷机装配时有个小难题,两根间隔1米多的铝导辊(直径100mm,长1100mm)轴线平行精度要调整到0.05mm内,请问楼主单靠拧螺丝能行吗?

网友(点评):
是哦,螺丝也没那么好拧。

网友:
不懂原理的扭是瞎扭,最后机器把你整的像个困兽,懂得原理的扭很快就把机器这头烈马降服了。

网友:
观察细节

网友:
楼主已经得道成仙!膜拜!

网友:
一点一点试

网友(2015-10-11):
拧螺丝也有技巧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