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安装在地面上的暗钩叫什么,有成品卖吗?

楼主(2015-09-08):
用来跟捆绑带配合使用固定货物用,有一个东西上想用一下这种方式,这种有现成的配件吗?

楼主:
另外,像图片里面长条形的东西是摩擦条吗?有现成的东西吗,耐磨性如何,是镶嵌在地面上的?

网友:
这是运输机的机舱吧?要找一模一样的估计有些难。
前面那个可否用“D型吊环”代替?
后面那个,如果是减摩板,可否用“自润滑板”代替?
或者用牛眼轴承,有一种运输机舱,地上密密麻麻全是这种轴承。

网友:
楼主这东西没见过,有点高大上哦,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像图片里面长条形的东西是摩擦条吗?有现成的东西吗,耐磨性如何,是镶嵌在地面上的?

很像铁氟龙或其他高分子自润滑资料。地面上的是D型环,和绳索配合注定货物。如果论坛里没有现成的,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计吧。

网友:
地面是水泥的就用带钩的膨胀螺栓。或者预制的也行。

网友:
美国空军C-17运输机机舱,图中是尾门方向,黑色应该不是固体润滑板而是防滑橡胶片,图中左右两侧是折叠桌椅,如果黑色是润滑片的话那人和货物还怎么在颠簸的飞行中保持稳定?仔细看图中左右两侧是有轨道的,能找到的视频中C-17的货物也是从轨道上滑出的。

网友(点评):
仔细看轨道上还有竖直向上的齿条,应该是用于动力货盘驱动的,普通货盘应该也可以用这个齿条来定位。

网友:
美国大型运输机机舱,在军事频道里看过

网友:
高大上的设备

网友:
论坛大神真多。知识面好广

网友:
再仔细看,右侧导轨的左侧还有两排白色滚轮,估计是尼龙之类的材料。我认为应该是有时货盘宽度不足以覆盖左右两侧导轨,所以只能使用一侧导轨加该侧滚轮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