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伺服电机轴怎样联接?外形图上不详细?如图

楼主(2015-09-08):
发那科伺服电机轴怎样联接?外形图上不详细?如图

从图片上看电机轴上好像有个螺母,且带有锥度?图纸上锥度也没有啊,这种轴怎样联其它件,如齿轮。谢谢大神!

网友:
以轴的锥度配作齿轮的孔。用键连接。

楼主:
电机轴末端是什么?类似螺母

网友:
末端的螺母起轴向固定作用的?

网友:
直接买专用的联轴器。R+W 的BK4系列是配合发那科锥轴电机的,1:10锥度,有锥度肯定要螺母轴向锁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