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油杯不锈钢焊缝自动打磨 调试遇到问题,请各位社友给点建议

楼主(2015-09-08):
最近设计一台不锈钢焊缝自动打磨拉丝机,调试过程中在打磨工位出现了问题,遇到了重重困难,导致设备无法交与客户,特来社区,请各位社友帮忙分析或提供建议,本设备分6个工位,采用调速电机拖动链条带动夹具移动工件进行打磨拉丝作业,1工位上料,2工位打磨,3工位拉丝弧面,4工位拉丝前立面,5工位拉丝侧立面,6工位下料。如下图所示意。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1.链条拖动工件的停止位置每次都有偏差(采用光电开关对夹具检测来停止链条拖动电机),出现工件过冲现象,导致打磨轮打磨立面与弧面间的焊缝时打磨不到或者打磨过深,用什么方法可以精确控制工件停止位置一致性?
    2.打磨轨迹(弧线+直线)是采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来走,在工件上取50个坐标点来作为行走路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完成焊缝的打磨?
    3.打磨轮采用千叶轮,非常容易磨损,磨损后打磨轮在按原先设定的坐标点走的话,将不能接触到工件而进行打磨,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自动补偿?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打磨叶片?
   请各位社友给小弟点拨点拨,或者有做过类似设备的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是:1、链条链轮是否可以改用齿轮(你工件前冲是因为链条链轮之间有一个固定的间隙);
              2、有没有可能采用仿形加工的方法;
              3、不知你们那有没有电控高手,能否做一个控制程序,中间有各个阶段进刀,刀具磨损补尝等参数设置(我们厂的磨床上有个自动加工的控制箱,后加的,里面程序包括有进给参数,补尝参数,退刀参数等)。

网友B:
1、拖动链条的电机是什么电机?能不能调速,能调速就预先信号减速停!
2、打磨轨迹太有点高大上,是不是采取其他思路,譬如光循迹。或者力道大小?
3、百叶片是不是采用力模式,挨上工件的力道大小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是:1、链条链轮是否可以改用齿轮(你工件前冲是因为链条链轮之间有一个固定的间隙);
        ...

谢谢兄台的关注!
1.用齿轮的方式不太实际,因为六个工位之间各有380左右的间距给工位工作,链条链轮可以使夹具循环起来,一边上料,另  一  边出料;
2.仿形的话有弧线和直线,坡度变化特殊,驱动力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3.补偿的问题电控工程师说只能移动伺服原点感应器的位置,但这个不太现实,用PLC+触摸屏 自动轨迹修补的程序做不出来,你们磨床的程序是针对一个不流动的工件,是装夹固定后的作业,有一定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拖动链条的电机是什么电机?能不能调速,能调速就预先信号减速停!
2、打磨轨迹太有点高大上,是不是采 ...

谢谢兄台关注!
1.链条拖动是变频调速3相电机带刹车,电机轴与主动轮轴用联轴器连接,轴上连个链轮拖动链条,速度越慢过冲的越小,
   今天改装了个伺服电机上去,等电控师通电试验。
2.打磨轨迹暂时没有用到光寻轨迹或者力道大小的东西,对这方面也不熟悉,控制也不知道怎么弄法,有点深奥

网友(2015-11-11):
  第一个问题:联轴器另一端加装编码器加编程可以解决。
  第二个问题:没想到办法。
  第三个问题:编程上补偿或者更换磨片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2022-03-31):
lz进展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