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动力卡盘为什么要用回转油缸驱动

楼主(2015-09-09):
如果用直线油缸会有什么问题?夹紧力太小?谁给讲讲回转油缸的原理?

网友:
常识OK?普通的直线油缸,你的油管放哪?跟着转?

网友A:
安放位置不同就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油缸。直线油缸是油缸轴向方向运动,回转油缸是径向旋转一定角度后轴向方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放位置不同就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油缸。直线油缸是油缸轴向方向运动,回转油缸是径向旋转一定角度后轴向方 ...

为什么卡盘不用象尾架那样的液压方式,原因可能不是简单的径轴向区别,难道和自定心有关?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
坐等高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