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设计手册)这种轴承形式右端轴承无法调整游隙啊,完全自由

楼主(2015-09-09):
不是所有轴承都需要调整游隙吗?防止游隙过大旋转精度不良。

网友A:
  右侧端盖和轴承外圈没有完全接触,之间预留有一定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端盖和轴承外圈没有完全接触,之间预留有一定的间隙。

这样实际上外圈不就成了自由状态了吗? 轴向间隙未调整,游隙是原始游隙,这样使用起来旋转精度不好吧

网友:
像图上这种属于比较“粗”的设计,
一般受力不大的情况下,游隙是接近于零值的正值。一般情况下,内圈受热膨胀,会导致游隙减小,能达到满足工作的要求。
游隙过下,会导致摩擦力矩过大,降低轴承寿命。游隙过大,会减小承载滚珠个数,同样会降低轴承寿命。
这种深沟球轴承,我认为,采用外圈轴向位移的办法缩小游隙,并不好,会减少滚道的承载面积。

网友:
轴向载荷较小的两端固定支承,采用较松的配合。

网友:
最常见的结构,车床主轴箱传动轴、减速箱。。。。。。。。 就连个最常用的电机也是这样的结构,好点的加个弹簧而已。

上百年的成熟设计,何来疑问?

除非你玩精密主轴,那是两码事!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这个为什么不用一端定位,一端游动呢?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这个在电机结构上也是使用非常广的了。靠轴承的轴向游隙进行受热膨胀的调整,应用在轴向负载小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