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量具读数的疑问

楼主(2015-09-09):
请教,在用卡尺、千分尺、百分表等“刻度式”量具测量工件尺寸时,经常遇到数值不整的情况,这时需要估读吗?可以估读吗?应该估读吗?

网友:
好像很少有估读的,不同的尺子精度不一样,对应的需测量零件尺寸公差也不一样。如果需要更加精确的数据,就需要更换精度更高的检具。

网友:
量具都有孤独的。一个小格子,眼力神要好,刻线在大概那个位置,鼓出来就完了。那个小格子的5分或者10分刻线在你心里。

网友:
游标卡尺不用估读。

网友:
眼力不好的戴上眼镜。

楼主:
有大侠有不同意见吗?

网友A:
不是有精确度吗?精确度后一位当然是估计的,实际上你讲的整的,就是最小刻度值能达到的精确值,下一位就要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精确度吗?精确度后一位当然是估计的,实际上你讲的整的,就是最小刻度值能达到的精确值,下一位就要 ...

我想问需不需要估读,是不是必须估读,

网友:
电子游标卡尺,小数点后两位咋处理???

网友B(2016-03-23):
基本上估读的是在最小格子内有没有过半。上学的时候记得物理课学过游标卡尺不估读,千分尺要估读一位,但上班第一次读书读出了三位数被否定了。我记得是和游标卡尺和千分尺的原理有关系,想起来了游标卡尺不用估读,副尺上一定会有一条线和主刻度线对齐,所以不用估读。千分尺又叫螺旋测微仪,是螺旋形式前进,刻线有可能在两格之间,所以需要估读。如有错误和不足,请大侠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估读的是在最小格子内有没有过半。上学的时候记得物理课学过游标卡尺不估读,千分尺要估读一位,但上 ...

“游标卡尺不用估读,副尺上一定会有一条线和主刻度线对齐,所以不用估读。千分尺又叫螺旋测微仪,是螺旋形式前进,刻线有可能在两格之间,所以需要估读”——游标卡尺读数的时候也会出现刻度对不齐现象,我一般就看和谁更近些就读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游标卡尺不用估读,副尺上一定会有一条线和主刻度线对齐,所以不用估读。千分尺又叫螺旋测微仪,是螺旋 ...

学习了,谢谢大侠

网友:
估读只是给你一个测量结果的印象,其实只要比分度值还小,已经保证不了精度。也没必要估读。主要还是量具要校准好,那样测量出来的结果也可信些

网友(2016-08-19):
如果是强迫症患者,最好用数显尺。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