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BS按钮式自锁关节开关’结构原理?

楼主(2015-09-09):
谁知道‘ABS按钮式自锁关节开关’结构原理?市场上的价格?

网友A:
鼠齿盘  15度一个齿  按下 啮合脱开,松手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齿盘  15度一个齿  按下 啮合脱开,松手啮合。

谢谢,是这种吗?
市场上的结构一般都是优化了的,有类似的结构图吗?

网友:
平面齿轮,按下啮合,弹簧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