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牌号和属性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最近公司准备要做产品,产品的材料确定使用2Cr14ni和2Cr14ni2这两种材料的一种,翻了下资料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属性说明,借助论坛希望懂行的大神解释下先谢谢。

网友A:
好像不是主流钢,才学疏浅,还请其他大神解答下。。

网友:
可以参照2Cr13

网友B:
这是干什么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什么用的材料?

就是一个称重元器件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主流钢,才学疏浅,还请其他大神解答下。。

共同学习

网友:
都是马氏体不锈钢,差1%的镍含量,后一种貌似防锈性能更好。

网友C:
2Cr14ni根2Cr13ni对比,含Cr量都是在12%-14%这个区间,根据2Cr13ni材料属性: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在2Cr13的基础上加入了一定量的Ni,提高了材料的抗腐蚀性能和综合机械性能。区别是2Cr13的Ni<=0.6%,2Cr13Ni的Ni含量高一些,大概0.6-2%。应该符合GB/T 1220-2007。

2Cr14ni2  含ni量大于2%。

楼主:
引用 网友C:
2Cr14ni根2Cr13ni对比,含Cr量都是在12%-14%这个区间,根据2Cr13ni材料属性: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在2Cr1 ...

物理属性可以介绍下吗?2者有没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理属性可以介绍下吗?2者有没有区别

材料属性基本可以参考2Cr13,2Cr14目前材料手册没有收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属性基本可以参考2Cr13,2Cr14目前材料手册没有收录。

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