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三角形也可以让人头疼

楼主(2015-09-09):
有一种直角三角形,三边的边长恰好是整数,而且两直角边相差1,最小的例子就是勾三股四弦五。问题是:这样的直角三角形如何全部找出来?

楼主:
有同学能给出方法吗?

网友A:
三边的边长恰好是整数,这个条件不好做

网友(点评):
是啊,难就难在这里了

网友:
自己解方程  X^2+Y^2=Z^2;Y=X+1的所有正整数解,x=?,Y=?,Z=?,类似的有
20、21、29;
119、120、169;
696、697、985;
4059、4060、5741;
23660、23661、33461;
137903 137904 195025
803760 803761 1136689
4684659 4684660 6625109
......

网友:
这个是找不完的,理论上应该有无数多个。
利用程序进行穷举,边长在1千万以内的只有9个。

网友:
穷举程序如下:
a=1:10000000;
m=2.*a.*a+2*a+1;
k=sqrt(m);
yushu=rem(k,1);

num=0;
for i=1:length(a)
    if yu(i)==0
        num=num+1;
    end
end
num

网友:
列方程,用excel都可以
你不给个上限,我可能写到死!
一千以内的
3        4        5
20        21        29
119        120        16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钻牛角尖。

这是个纯数学题目。
机械圈的可以认为是钻牛角尖,数学圈子可不这么看。

网友(点评):
3X:4X:5X,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纯数学题目。
机械圈的可以认为是钻牛角尖,数学圈子可不这么看。

哈哈,大侠,我认为机械圈里也不是牛角尖

有一次我设计中心架,在不改变初期计算的模型基础上,为了保证好加工,好检查,三角形三边我都是整数,角度也是整数

也就是勾股定理,加上excel,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大侠数学不错。

楼主:
谢谢。机械社区就是好啊。不过,在网上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设u和v是方程x^2-2x-1=0 的两个跟,则直角三角形的较短直角边的边长a=(u^n+v^n-2)/4,其中n为奇数且n>1.
我一个个地验算:
当n=3时,a=3
当n=5时,a=20
当n=7时,a=119
当n=9时,a=696
n=11后演算有点繁琐,前面几个全部符合要求。看来公式是对的。有人知道这个方法的由来吗?

网友(点评):
给出证明吧 看来你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哟 color=Blue]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有证明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牛角尖。

1. 两直角边相差1,注意只差1
2. 符合条件的解是否有无穷?我认为应该是无穷的,但我证明不了。

网友(点评):
矛盾,相差1,比例3:4:5,好像只有一个。

网友(点评):
不需要斜边差1啊

网友D:
给出证明吧         看来你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哟     给你来2个不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给出证明吧         看来你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哟     给你来2个不同的

来2个

网友(点评):
恩,有空咱们可以一起探讨探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牛角尖。

再看看LZ一楼的原题吧,没有说三边比例是3:4:5 哦!

网友C:
最小的例子,3-4-5。最大的是多少?

网友(点评):
没有最大的。有无穷多组。但是我不知道证明

网友(点评):
无穷大,能说出是几几几....。无穷大用证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小的例子,3-4-5。最大的是多少?

符合条件的解是有限个还是无限个?
因为解是正整数,如果有无限个解,则没有最大解;如果是有限个解,则肯定有最大解。
问题是,怎么知道这个解是有限个还是无限个呢?这需要证明。
明白了么?

网友(点评):
大侠,明的了。你是为了证明1+1为什么等于2。

网友(点评):
真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符合条件的解是有限个还是无限个?
因为解是正整数,如果有无限个解,则没有最大解;如果是有限个解,则 ...

如果有有限个解,则肯定有最大解;这句不能认同;就好比你在说为什么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的就肯定可以数出多少个一样;这个题目本来就有无限个解你还非要说如果是有限的呢?难道正整数有限吗?加个勾股定理的前提条件,和直角边长相差1就变有限了?你肯定会说你怎么证明是无限;呵呵

网友(点评):
一个数是否是无限不循环小数,这是需要证明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有限个解,则肯定有最大解;这句不能认同;就好比你在说为什么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 ...

帕斯卡说的很对的。正整数无限个,这不用证明。但符合勾股定理的正整数三元数组是否有无限组,这是需要证明的,符合勾股定理并且直角边相差1的正整数三元数组是否有无限组,这更是需要证明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是无限的。就像质数是否有无穷多个也需要证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有限个解,则肯定有最大解;这句不能认同;就好比你在说为什么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 ...

19楼阳光大侠说得很好,建议仔细看看。
1. 我也感觉有无限组解。但我证明不了;在没有明确结论的前提下,我只能假设如果有限组解会如何,如果无限组解会如何。
2. ”这个题目本来就有无限个解“,数学里面没有本来的事情,除了公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2个

悬链面表面积最小,摆线下降速度最快,呵呵
这是变分法的内容啊
我还不懂这些,式子列出来了,却解不出来
看书都看不懂,就是那Morris Kline的书。
你若知道,给我讲讲如何解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9楼阳光大侠说得很好,建议仔细看看。
1. 我也感觉有无限组解。但我证明不了;在没有明确结论的前提下, ...

你们两个真是啊;是想把这题上升到世界难题的高度吗?质数有无限个解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也有好几位数学家通过方法证明了;楼主要否定国际观点,认为质数有有限个?这题本来就是一个数学题目,难道一个二元二次方程在正整数范围内不是有无限解吗?难道一个无限解的方程你要说你给我证明为什么有无限个解?否定科学的态度并不代表严谨;

网友(点评):
二元二次方程x^2-y2=2在正整数范围内求解,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我打错了,是x^2-y^2=2

网友(点评):
这个二元二次方程在正整数范围内有无限多个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两个真是啊;是想把这题上升到世界难题的高度吗?质数有无限个解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也有好几位数 ...

1.  我主观上没有把这题目上升到世界难题的想法,客观上也没这个能力。
2.  质数有无限个是已经被证明的,我和阳光大侠哪里否认了这个结论?
3. “难道一个无限解的方程你要说你给我证明为什么有无限个解?否定科学的态度并不代表严谨;”
    知道张益唐么,他穷毕生之力,才证明了一个弱化版的孪生素数猜想,也就是孪生素数有无限个。
   是不是张益唐的态度很不科学,很不严谨?!

网友(点评):
似乎陶哲轩已经解决了孪生素数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么?那恭喜陶哲轩。

楼主:
我也是恍惚间好像在哪里见过报道,呵呵,数论这东西,水太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恍惚间好像在哪里见过报道,呵呵,数论这东西,水太深

我说的是本题的二元二次,X^2+(X+1)^2=Z^2;你给我解解是不是无限;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带着自以为是的观点;数学是无穷无尽的,自己水平都没到还去质疑科学家的理论;是不是到现在1+1=2都没有被证明,你就不用了?回头看看你1楼的问题,再找个数学家帮你全部解找出来吧;不对,如果数学家说有无限解,你就会问 为什么啊?哎,不用回我了,争论这些没意思;

网友:
要给个上限才行啊3        4                        5
20        21                        29
119        120                        169
696        697                        985
4059        4060                        5741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同学能给出方法吗?

用表格或者C语言很简单的

网友:
100万之内只有8组符合要求,计算机也要算好一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本题的二元二次,X^2+(X+1)^2=Z^2;你给我解解是不是无限;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带着自以为是的观点 ...

未被证明的1+1=2,不是数字1+数字1=数字2,它是歌德巴赫猜的代称。

歌德巴赫猜猜想: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例如3+3=6;11+13=24。

两素数之和[简称(1+1)],所以形象称其为1+1。

不小于6的偶数,形象称其为2,也有人说1+1=2。

网友:
假定直角三角形的边为a、a+1、b

则b^2=a^2+(a+1)^2

得到a=[sqrt(2b^2-1)-1]/2,a>0,排除负根

显然[sqrt(2b^2-1)-1]为偶数,否则a不可能为整数

令[sqrt(2b^2-1)-1]=2p,得到b=sqrt(2p^2+2p+1)

将b代入a,得到a=sqrt(2p^2+2p)+1

下面我没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三边的边长恰好是整数,这个条件不好做

直角三角形,怎么可能三边边长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角三角形,怎么可能三边边长一样啊

请把楼主的题目看全

网友:
各位数学学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