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丝杠的时候是怎么确定丝杆直径的?

楼主(2015-09-09):
各位,你们选丝杠的时候是怎么确定丝杆直径的?如何计算

网友A:
负载,行程,选直径,可以找本目录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B:
你选的哪家的丝杠,就按照哪家的产品样本上的计算方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行程,选直径,可以找本目录看下就明白了。

真的看不明白,你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哪家的丝杠,就按照哪家的产品样本上的计算方法确定

我选hiwin,你会计算??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BdDAY24Im0x-xS4AZ7kWp2qAGysONUVy9qkRU_Q8wCA8gfclZY6tzRwl3m_3W5g_lMcOcNKV-lji7A6zmzJapjLRSVwH_Iq8mIUl-eoT2Wu

滚珠丝杠副参数计算与选用
1、计算步骤

2、确定滚珠丝杠导程Ph
根据工作台最高移动速度Vmax , 电机最高转速nmax, 传动比等确定Ph。按下式计算,取较大圆整值。
Ph= (电机与滚珠丝杠副直联时,i=1)

3、滚珠丝杠副载荷及转速计算
这里的载荷及转速,是指滚珠丝杠的当量载荷Fm与当量转速nm。滚珠丝杠副在n1、n2、n3••••••nn转速下,各转速工作时间占总时间的百分比t1%、t2%、t3%••••••tn%,所受载荷分别是F1、F2、F3••••••Fn。

网友A:
你QQ号多少 我发个选型表你填一下。

补充内容 (2015-9-14 17:35):
上海的,  卖的偏一些  CPC和TBI。

网友(点评):
哪家的?服务态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Q号多少 我发个选型表你填一下。

576314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QQ号多少 我发个选型表你填一下。

网友:
选取丝杠,我建议一下几种方式:
1、查询可能的资料,参考同类的产品
2、根据你的负载情况,利用名义公式,进行计算,然后查询国标,选择合理的丝杠。

网友:
手册上有计算把

网友(2021-12-27):
学习下,有教程吗,能具体 吗,我的QQ43868648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