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内应力问题

楼主(2015-09-09):
床子加工的时候,会产生内应力,这个内应力只是存在于表面?还是零件内部也会产生内应力?请教,以车缸套为例,原材料是棒料,工艺1:粗车、去应力退火、精车、去应力退火、磨;工艺2:粗车、放半小时待温度降下去精车、放半小时温度降下去磨。这两种工艺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应力只存在表面,是不是意味着两种工艺做出来的精度是一样的。第二种是一个老车工这么说的。

楼主:
自顶,等大神解惑。

网友A:
基本概念这东西,还是看书比较好,自己瞎琢磨,只能得出可笑结论

网友B:
内力平衡的物体,它变形就会很小,或者说不会变形。

原材料,不同的成型方法,会有不同的内应力。比如有些锻打成型的,还未进行粗加工,它就先调质处理哈。
切削,也会带来内应力的不平衡的,称为加工应力,一般切削量和应力大小成正比。所以切削后要去回火处理。老师傅的办法,对消除内应力有一定帮助,但还不够,主要是温度和保温时间不够。精度高的,还是拿去回火,在300度左右的温度下几小时后空冷。

网友C:
其实你说了这么多还不如发个图看看论坛有哪位大侠给你意见。这么东西怎么做,毕竟机械加工材质,热处理。都不一样啊。

网友D:
我觉得可以把两种方法综合一下,粗车吃刀比较大,形成的内应力大,可以去做退火,精车不会产生多少内应力,简单做一会儿时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概念这东西,还是看书比较好,自己瞎琢磨,只能得出可笑结论

我问的好像不是这种基本概念哎,这段话我也看不出我问题的答案。你理解透了,就给解释解释呗。就车削来说,对材料产生的内应力的分布方式是怎样的?对于特定的车削进给量来说,产生的内应力与车削面的垂直纵深距离的关系是怎样的?
是不是只是存在表面一层?
还是会沿着纵深距离变化?变化关系是怎样的?能不能给出一个直观的关系图?

网友(点评):
只要是内力就是材料力学与弹性力学的范畴

网友(点评):
车削过后,车削面里的原子排列被撕裂,在表面会产生表面应力,但是仅仅只在表面。然后,这个力会推动原子重新排列产生变形。如果说hi铸造,它所有的原子都是重新排列,那样的话它里里外外都会有应力,变形量很大

网友(点评):
我没有相关的N/T图之类的,看看相关手册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力平衡的物体,它变形就会很小,或者说不会变形。

原材料,不同的成型方法,会有不同的内应力。比如有 ...

可能我没说清楚,老师傅说的方法中间放半小时,他是为了让粗车之后的零件冷却,防止因为热涨引起的加工误差。他说的方式算是粗车、精车、磨。中间也不夹带时效。
我是想如果这两种方式正确的话,那么机加产生的应力只存在表面。粗车之后表面有应力,精车把这部分表面去掉,取而代之的是精车留下的表面,精车切削量小,所以精车留下的表面要比粗车留下的表面应力小,后面再用磨留下的更小的表面来代替精车留下的表面。这样的话,最后是磨留下的更小的表面。
第二种,粗车之后表面有应力,去应力退火后,应力变小,零件发生变形;然后精车,精车后表面有应力,去应力退火后,应力变小,零件再发生变形;最后磨,磨后表面有应力,但后面没有热处理。这样的话,最后还是磨留下的更小的表面。
都是磨留下的更小的表面,那最后的精度应该是一样的吧。
以上都是建立在机加应力存在表面的基础上的想法。

不知我表述清楚我的想法没有,还请解惑。看我中间哪里有错误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说了这么多还不如发个图看看论坛有哪位大侠给你意见。这么东西怎么做,毕竟机械加工材质,热处理。都 ...

木有图纸,这只是跟单位老车工聊天,他这个方法让我做了个对比,之后就脑子里面就有这么个问题。
可能像你说的,有图纸的话可能就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把两种方法综合一下,粗车吃刀比较大,形成的内应力大,可以去做退火,精车不会产生多少内应力, ...

我之前没表达我的想法,还请看看下下层楼我的描述,给解释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老师傅说的方法中间放半小时,他是为了让粗车之后的零件冷却,防止因为热涨引起的加工误 ...

不会只存在于表层。其内部肯定也可能存在的。

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也许切削一点都没有产生应力(可能性小,但是也可能存在的);
也许应力全在表层;
也许应力全在内部;
也许应力内部大,表层小;
也许应力表层大,内部小(这种概率应该最高)
总之,切削产生的应力,是和材料内部组织的成分,均匀程度相关的对应于上面,材料的成分和均匀程度应该是:
组织单一,均匀;
内部组织单一均匀,外部组织多样化,且不均匀;
内部组织多样,不均匀,外部组织单一均匀。
内部组织比外部多样且不均匀;
外部组织比内部多样,且不均匀,或者内外部组织成分一样,均匀程度也一样。

只有把他当作组织多样,不均匀的来处理。

网友(点评):
正解,大侠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存在于表层。其内部肯定也可能存在的。

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你的解释挺有道理。
对于组织单一,均匀的材料来说,产生的残余应力表面应该是最大的,理论上来说残余应力的大小应该与和表面垂直的纵深距离成反比。
由于组织的多样性,材料的均匀性打乱了应力分布。
切削对棒料的挤压力,想象成棒料是由无数个半径不同的圆柱面叠加而成,内部应力的传递看成层与层之间的拉力,如果材料均匀的话,传递应该也是均匀的;不均匀的话,拉力就不是均匀的传递了。
看成是用手拉动一个很软的弹簧,离手进的变形大,离手越远变形越小。如果中间一段弹簧的弹性系数变大,中间就不足以产生变形,只是起到一个刚性传递的作用,这样反而内部的变形比中间大。
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和想象?

不同零件材料的组织多样性和均匀性都不同,所以工艺做法就针对中间的大数据而言,不包括两个极端。

网友:
要求高的用第一种方法,

网友:
所谓加工应力,个人理解应该只是表面由于切削、挤压造成的应力,所以应该大部分存在于表面
但并不意味着内部就没用应力了,原材料本身的、热处理残留的、工装夹持等都会有内应力产生,所以建议如下:
粗、精车——》热处理退应力——》磨

另外楼主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需要去应力? 是加工后变形了么?以个人经验多半是装夹变形,可以通过如下方法验证:
1、加工后在装夹状态下测量尺寸、形位公差等;
2、去除装夹,卸下后测量相同位置、尺寸;
3、静置24小时以上(注意放置方式,尽量避免放置变形)再次测量;

如果1与2相同,则是内应力造成的,如果2与3相同,则是装夹变形造成的

网友:
老师傅的作法就是自然时效,不过时间好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挺有道理。
对于组织单一,均匀的材料来说,产生的残余应力表面应该是最大的,理论上来说残余应 ...

什么切削压力?那玩意很难给材料表层和内部带来塑形变形的,或者很少。

内应力,大多是自身带来的,是由于自身组织复杂多样和不均匀带来的。比如淬火后,它自己的组织,分布和淬火前的大不一样,但是它们还在原来的空间上(或者略有移动,那是它们没有融化成液态,不能移动)。那就会造成有的地方很拥挤,有些地方松散,拥挤的部分,会有向外膨胀的力,松散的地方受力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形量。这个变形量,可以让拥挤的部分向外膨胀的力小一些。但是永远不会消除为零,只是达到一个平衡。平衡的时候,拥挤的部分,仍然还是有向外膨胀的力的,只是小了点,不足以让松散的部分再变形了。

另外,这个变形也是缓慢的,时间长了,变形量才大,才会达到平衡。铝材料处理变形的方式是时效,就是让铝材料长时间放置(自然时效)或者在300度左右的温度下放置8小时以上(人工时效)。就是让这个变形量产生了再加工,以后变形就小了。

切削会打破这个平衡,让内应力不再平衡,这个不平衡会让产品变形。

而不是切削带来内应力!

金属工艺学的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点评):
内应力,大多是自身带来的

网友:
这个内应力只是存在于表面

网友(点评):
这个内应力只是存在于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切削压力?那玩意很难给材料表层和内部带来塑形变形的,或者很少。

内应力,大多是自身带来的,是 ...

我的理解哈
假设加工之前棒料处于平衡状态,机加工使零件产生的应力有三点:1,切削力,使零件产生强烈的塑性变形和弹性变形,切削力卸载后,处于不平衡状态,产生内应力,切削力大小对塑性变形影响比较大,对比粗车和精车,因此切削力大的塑性变形和弹性变形大,内应力就大;2,高温,温度就是热载荷,使材料产生热弹塑性,产生内应力;3,材料在高温下产生了组织相变,产生内应力。
切削力产生来源,高压情况下,相互运动产生剪切。
请指正,看看哪里理解错误。
看过金属材料的书,有个粗略了解,不够全面。

网友:
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老车工的方法是比较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有图纸,这只是跟单位老车工聊天,他这个方法让我做了个对比,之后就脑子里面就有这么个问题。
可能像 ...

这个不要想太多,还是要根据图纸,材料,精度。轴类么热处理磨就不多说了。应力大的零件,像不锈铁板加工,涉及到铣的,可能做好了没有变形,但是时间久了就变形了……就需要退火后粗加工,或者再去下应力。再精刀。这个有时还要看零件大小。小。总之,因图再论吧

网友E:
占个沙发。机械制造基础里面有提到过金属切销原理。说到过切销中的几个区域。
切销的实质是使金属发生塑性变形,当塑性变形足够大时,金属自然会脱落。发生塑性变形,导致金属内外收缩不均匀。内应力就是表现在材料的收缩或者说各部分性质是否均匀。
个人觉得,内部和表面都存在内应力。只不过是表面的内应力大些。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要想太多,还是要根据图纸,材料,精度。轴类么热处理磨就不多说了。应力大的零件,像不锈铁板加工 ...

不说经验,就想找一找理论规律和依据。可能是我多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占个沙发。机械制造基础里面有提到过金属切销原理。说到过切销中的几个区域。
切销的实质是使金属发生塑性变 ...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赶紧可以比喻或者想象为手拉软弹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说经验,就想找一找理论规律和依据。可能是我多想了。

我们一般是做到了再考虑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是做到了再考虑工艺

哦,先实践再文件

网友(2015-10-12):
内应力的概念或许应该先搞清楚

网友(2016-03-12):
应力复杂不是我们想的那摩简单

网友:
粗加工后可以采用振动时效的方法去除应力啊,可以给你推荐下国内这方面比好好的厂家

网友:
都有应力

网友:
我觉得老师傅的话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根据你加工的材料不同 回火是不是必须的根据实际生产你可以比对出来 我觉得还是看材料和走刀量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B:
什么切削压力?那玩意很难给材料表层和内部带来塑形变形的,或者很少。

内应力,大多是自身带来的,是 ...

说得对

网友(2016-08-01):
1、粗车后必须效应力
2、留量视设备具体情况留量。
3、无论粗精加工,切削液喷洒到位。
4、精加工多走刀,少吃刀。
5、采用小R角刀片,降低切削阻力

网友:
内应力这东西其实就像是蓄能然后缓慢释放,老车工说的方式完全可行。我们以前很多老机床使用时间很长了没精度了,就会把机床架子拆下来放个几年,通过金属的记忆能力让他的精度有所改善。通过静止确实可以达到释放内应力的作用,但是释放的缓慢且有效如果按照你说的缸套,按老师傅说的也能用,装配起来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点评):
会把机床架子拆下来放个几年,通过金属的记忆能力让他的精度有所改善----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
主要还是看受外力的情况,打个比方,你丢颗炸弹到地球上面,看起来表面就是炸了个个坑,实际上是不是那样的呢?它爆炸的时候的影响范围,作用范围有多大,那多大的地方就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好像不是这种基本概念哎,这段话我也看不出我问题的答案。你理解透了,就给解释解释呗。就车削来说 ...

(我问的好像不是这种基本概念哎-)---大侠的那段文字强调的应力变化,仔细想想,和你说的是一回事。你一直强调切削力产生的应力,对加工的套来说这个切削力一般只产生零件的表面硬化。更应该看到因为切削掉了金属,使原有被加工件的应力重新平衡,而导致了工件的变形。去应力处理就是加速新的平衡尽快稳定下来。常见的公交车,在人多时,一般是上车的车门口拥挤程度比下车门严重,在车行进过程中,乘客会向下车门移动一下,也会有个别乘客从上车门口挤到下车门口。乘客这种自发的行为,有点类似于你说的加工后放置(降温过程也是应力变化最强的阶段)。也有事乘务员会主动疏通一下,尽快的达到前后门均衡。这就有点类似于去应力处理了。车到站,乘客上车下车,原有的平衡又被打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问的好像不是这种基本概念哎-)---大侠的那段文字强调的应力变化,仔细想想,和你说的是一回事。你一 ...

机械加工中存在冲击载荷,这冲击载荷就会挤压金属,同时金属有记忆性,这股力量会缓慢释放导致金属变形。而释放内应力就是把这股加工中产生的冲击载荷残留的力释放掉。

网友:
不得不提的是金属热胀冷缩,这都会有影响

网友:
可以多看看书了解一下奥

网友:
也要看是什么材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