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尺寸标注后的Z101和Z102是什么意思啊?求教

楼主(2015-09-09):
图纸上尺寸标注后的Z101和Z10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上图,学习一下。

网友:
你发个图片啊

网友A:
特性类别的标注  4.2.6.1  关键特性、重要特性应在包含该特性的单元件设计图样及工艺资料上标注(G1)或(Z101)字样,标注位置如下:  a. 说明尺寸要求的,注在该尺寸或公差符号之后;  b. 说明形位公差要求的,注在该形位公差框格的右侧外部; c. 说明表面粗糙度要求的,注在该粗糙度符号右侧;  d. 说明文字性技术要求(材料特性、热处理、表面处理等)的,注在该条技术要求之前。  4.2.6.2  关键(或重要)材料特性应在材料定额表中该单元件左侧加盖2号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性类别的标注  4.2.6.1  关键特性、重要特性应在包含该特性的单元件设计图样及工艺资料上标注(G1)或(Z ...

噢噢,谢谢啊,那Z101或Z102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谢谢啊,那Z101或Z102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又没图。。。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吧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A:
特性类别的标注  4.2.6.1  关键特性、重要特性应在包含该特性的单元件设计图样及工艺资料上标注(G1)或(Z ...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段摘自国军标GJB190,里面规定了重要尺寸特性编号z101-z199。

网友:
材料,铸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