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器人关节部位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5-09-09):
如图所示,看上去是销钉连接,但明显不合适,大家觉得用圆锥滚子轴承怎么样,或者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A:
主要是受径向力,深沟球轴承应该行吧

网友B:
尺寸所限,应该不是轴承,铜套加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受径向力,深沟球轴承应该行吧

这地方用深沟不合适啊,如果高速运作的话,会轴向力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所限,应该不是轴承,铜套加润滑脂?

明显不可能的,该码垛机器人负载110KG。

网友(点评):
楼主“明显不可能”是你的口头禅吧,你了解无油轴承吗,比普通滑动轴承,承载能力高,耐冲击,耐高温,适用于重载,低速,往复或摆动

网友(点评):
110Kg不算大,铜套的负载可以比这个数值大得多,在间隙增大后,可以跟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地方用深沟不合适啊,如果高速运作的话,会轴向力还是很大的。

那用圆锥的轴承把,不过得应对,不知道间隙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圆锥的轴承把,不过得应对,不知道间隙怎么调节

看图中,每个关节的轴承运动范围最大110度,还转不到180度,问装配师傅意思就是说不需要。

网友:
径向和轴向都有受力。圆锥轴承应该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中,每个关节的轴承运动范围最大110度,还转不到180度,问装配师傅意思就是说不需要。

用销钉,间隙配合公差小点,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不可能的,该码垛机器人负载110KG。

无滚珠的轴承,曲轴上面的。

网友:
销钉加轴承,轴向径向负载都有,微型轴承,没见过的淘宝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用滑动轴承,比如铜套之类的

网友:
小型的圆锥滚子轴承,内外径也相差不大,铜套,感觉精度不行

网友(点评):
正解,加铜套。

网友:
里面圆锥滚子轴承,楼主不仅可以下载ABB110公斤码垛的模型,还可以上网下载ABB的维修手册等等看看,就可以明白整个的构造等

网友:
这场合和适合滑动轴承啊,为什么要用滚珠或者滚柱这种成本高受力能力又比较差的结构?这又不是高速运动结构。

网友:
铜套加润滑脂?

网友(2015-10-11):
是不是滚针轴承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轴销加黃油

网友:
直接用铜套筒做滑动轴承。

网友:
感觉是用涨紧套和轴承

网友(2015-12-21):
无油轴承和塞打螺栓

网友(2016-03-18):
想知道答案,应当找设计此机器人的正主,是会得到正确、让你满意的结果的.

网友:
自润滑导套  导柱  在合适不过了  110°用轴承的确浪费

网友:
我公司买了一个模型,用的是微型轴承

网友:
展会上观察观察没准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