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测量仪器,请推荐

楼主(2015-09-09):
我们生产的空压机螺杆毛坯件,工件外径有大有小,有没有比较好的测量同轴度的仪器呢?

谢谢。

网友A:
大小是怎样说的?
具体的同轴度要求是多少?
一般同轴度测量有打表测量,三坐标测量,偏摆仪,圆度仪测量,这个要根据你的要求和贵公司实际状况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是怎样说的?
具体的同轴度要求是多少?
一般同轴度测量有打表测量,三坐标测量,偏摆仪,圆度仪测量 ...

工件外径60-300   长度 200-1200   是阶梯轴形状的  但是我们有的工件不保留中心孔
   大点的工件在V型铁上测量 回转很吃力,同轴在0.05MM以内

网友:
东西比较大,精度不高,可以做个测量的工装。
V型换为滚轮,这样可以减小摩擦力。可以多做几组,不同直径可以替换掉。
同轴度用表或者电杆传感器测量即可。

网友(2016-11-06):
我们单位用的骑马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