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摩擦受力分析2

楼主(2015-09-09):
(图片)

楼主:
一般的阻力F1=滚动摩擦力Fs,Fs=M!/R=0.05*MG/R。
当F1再慢慢增大时,就是最大静摩擦力>F1>滚动摩擦力,此时摩擦力会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轮和工件的运动是滚动,摩擦力却是按滑动摩擦算?

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下这个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463

网友:
不明白啊,不考虑空气阻力的话,既然是匀速运动,阻力F1=牵引力F,才对啊!那F1=T/R。哪里来的最大值最小值啊。

网友(点评):
阻力=滚动摩擦力(牵引力),题中滚动摩擦力是定死的。当阻力再大一点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阻力再大一点?你这阻力可以调节的,能描述清晰一点吗

网友:
图中阻力F1是什么力?方向是否代表物体运动方向?

网友(点评):
是施加的外力,工件匀速向右运动

网友A:
在工件静止的时候,施加的F1<=最大静摩擦力;方向相反;
当你F1超过最大静摩擦力之后,物体开始运动,就是滚动摩擦力了;这个时候你要保持匀速运动,就没必要这么大的F1了;F1可以降低了。

所以你提出的问题的题干“匀速运动”和“最大值最小值”,是左右互搏的!

但是你提出的问题所反映的问题,本质就是最大静摩擦力的概念,必须是静止情况下,物体间有弹性接触,有相对运动趋势,满足三个条件。

网友(点评):
滑动摩擦力是远小于最大静摩擦力的,

网友(点评):
说错了,是滚动摩擦远小于最大静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件静止的时候,施加的F1

假如F1从0开始增加,
首先是静止阶段F1=Mf/R,相当于静滚动摩擦力。
F1增大到临界状态时开始滚动,此时F1=Max/R=0.05*MG/R<<滑动摩擦0.1*MG<最大静摩擦力0.12*MG
再增加F1....会是什么状态?打滑么,但是F1还没超过最大静摩擦力。不打滑么,但是F1已经超过了滚动摩擦能提供的力。

网友:
你要定义什么叫打滑。

网友(点评):
就是阻力F1大到一定程度时,主动轮带不动工件(主动轮旋转但是工件没动),此时是滑动摩擦

楼主:
求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B:
楼主高中力学没学好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重物哪来的阻力?神马给他的阻力?
两物体之间只有相互作用力,这图中轮子和物体之间只有支承力、摩擦力,它们合力就是一对力-------两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假设支承力不变,只有摩擦力了,摩擦力肯定是静摩擦力最大了,静摩擦是指两摩擦面相对不动,和它们是否在运动无关,并且力的大小与运动方向无关。

网友(点评):
看楼主说得把我说得晕乎乎,看不懂了,他力学概念混乱,没捋清楚。

网友:
楼主的假设条件:
1、滚动摩擦系数 0.05,滑动摩擦系数0.1 ,最大静摩擦系数 0.12,
2、主动轮与工件不发生滑动
3、工件重量 MG

楼主要计算的 F1 最大值/最小值 所需条件是工件与主动轮相对变形量,而楼主未提供相关参数,

小结,楼主应该要往 弹力 的方向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纠结在摩擦力。

网友(点评):
这题再要玩弹性变形,就玩大了,坛子里怕是多人就没法继续谈了。Liao大的红包项目最近可好?

网友(点评):
红包项目正进行中,厂里有项目要先安排,这几天暂时搁下。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弹性变形小弟不懂,赞不考虑这个。我只想弄清楚轮子提供给工件的力什么时候是静摩擦力什么时候是滚动摩擦力、滑动摩擦力

网友(点评):
基础知识部分建议去看看教科书为好。

网友(点评):
LIAO侠的红包项目?孤陋了

网友(点评):
现在抢红包盛行,怕被抢了所以要低调处理。

网友:
假设两物体都为刚体,滑动滚动摩擦力的概念适用,然后先对轮子分析,有一驱动力矩M,轮子转速为W,收到来自于物块的滚动摩擦力f和阻力F(我们暂且把F看做作用于轮子边缘),那么在匀速条件下有M=(f+F)r,在分析物块,它收到一阻力F和轮对它的摩擦力f,尔这个摩擦力f是驱动力,那么在匀速条件下f=F,这时他们之间线速度相同。假设增大轮子驱动力矩M,轮子加速运动,他们之间存在速度差,那么原来的滚动摩擦力就不能够提供一个惯性力使之加速,这就需要静摩擦来提供了,这时轮子与物块有相对滑动,当F大于最大静摩擦力力时轮子就是打滑了~

网友(点评):
轮子和工件相对滑动就已经是打滑了吧,

网友(点评):
“当F大于最大静摩擦力力时轮子就是打滑了~“按你说的已经出现相对滑动了,就没有当F大于。。。。

网友:
说实话,虽然@我,但这题我一点回答的兴致都没有。

考虑到毕竟有大侠@我,还是简单说两句。

纯刚体下:
从启动开始到最后匀速,一定是一个变加速或者运加速运动,具体涉及到你问的阻力,取决于你的实际运动状态,说白了,没有速度v的变化曲线,问题不可解。有了曲线,直接对速度求导,再乘质量就是合力,合力是滚轮最大静摩擦力和你所谓的阻力的矢量和,以此能得出最大阻力。
匀速运动后,只有一个状态,静摩擦力等于阻力。因此,能得出此时最大阻力。

结尾,整道题里,滑动摩擦力、滚动摩擦系数都是干扰项。你还在讨论滚摩,说明你没搞清滚摩是啥。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在滚轮和工件滑动之前,滚轮提供给工件的都是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轮子给工件的力只有静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不存在滚动摩擦力吗?

网友:
只要没超过最大静摩擦就不会滑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中力学没学好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重物哪来的阻力?神马给他的阻力?

是有点混乱
主要是没搞懂:在不打滑的情况下,轮子给工件的力最大是最大静摩擦力 并且 此时是滚动运动(因为没超过最大静摩擦力)?对么?

网友(点评):
管它什么力,反正都是力,人为的给它取了个名字罢了。

网友:
F合=ma=F-μmg

网友:
滚摩,实质是倾翻力偶。换句话说,当你的轮子处于被动状态时,和地面才考虑一个滚摩问题。滚摩跟 静摩,滑摩不同。我早前的帖子里也提及过,滚摩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一定存在静摩,只是这个静摩本身不做功。

你明白这个,就知道,作为主动轮,轮子和地面之间的一定是静摩,只有静摩和滑摩才可能做正功。从动轮,才根据情况考察滚摩和滑摩。
所以,你回头看汽车驱动,二驱和四驱,为啥四驱牵引力更大?不单是因为多俩轮子,这里面有滚、滑摩变静、滑摩的影响。

网友(点评):
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明白了。

网友(点评):
搞懂了一件事,十分高兴。万分感谢大侠,谢谢!

网友:
LZ看这里,Zerowing大侠的帖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867

网友(2015-10-10):
滚动摩擦系数是计算使工件滚动起来所需要的最小的力,滑动摩擦系数是不滑动的前提下所能提供的最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