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分为几种,五轴四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09):
机床共分为几种?五轴四轴代表什么意思?一般常见机床为几轴?各有何优缺点?哪位大侠可以赐教

网友:
请自行baidu搜索,如果新人愿意赚积分可以自行搬运

网友:
分为通用机床和专用机床。

网友:
四轴联动、五轴联动一般指的是加工中心,数控铣床或雕刻机控制系统的联动控制轴数。四轴联动首先要有四个可控轴,并且四个轴是可以同时进行插补运动控制的,即四个轴可以实现同时联动的控制,这个同时联动时的运动速度是合成的速度,并不是各自的运动控制,是空间一点经过四个轴的同时运动到达空间的另外一点,从起始点同时运动,到终点同时停止,中间各轴的运动速度是根据编程速度经过控制器的运动插补算法经内部合成的各轴的速度。对四轴加工中心,就是X、Y、Z轴再加上一个旋转轴A(也可以是B轴或C轴,A、B和C轴的定义是分别对应绕X、Y和Z轴旋转的轴,一般这个第四轴是轴线绕X轴旋转的A轴或轴线绕Y轴旋转的B轴,这个要看实际机床上第四轴的安装位置形式而定的),而且这个第四轴不但可以独自运动而且还可以分别和其他一个轴或两个轴或这四个轴同时联动。有的机床它是有四个轴,但其只能单独运动,只作为分度轴,就是旋转到一个角度后停止并锁紧这个轴不参与切削加工,只作分度,这种只能叫做四轴三联动。同样四轴联动机床总轴数可以不只4个轴,它可以有五个轴或者更多,但它的最大联动轴数是四个轴。
四轴联动,其实也就是说主轴可以转弯,不止可以雕刻3D型面,同时还可以雕刻侧面凹下去的部分。
1.目前数控机床最多的是9轴5联动 。
2.多轴联动是指几个轴同时动作,轴数越多控制越复杂,简单的说,每个轴对应一个伺服电机,多轴联动就是这几个电机同时工作,可以合作加工复杂的多维空间。比如说船用螺旋桨的复杂曲面,这是个空间函数,三轴联动都无法加工。
3.数控机床是数字控制机床(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 tools)的简称,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该控制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序,并将其译码,用代码化的数字表示,通过信息载体输入数控装置。经运算处理由数控装置发出各种控制信号,控制机床的动作,按图纸要求的形状和尺寸,自动地将零件加工出来。数控机床较好地解决了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是一种柔性的、高效能的自动化机床,代表了现代机床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9轴5联动 德国 ROEDERS      德国  MAHO    德国 西门子美国 哈斯  日本 三菱

还要搬不??呵

网友:
我也搬
五轴是一种高端数控机床,也是数控发展趋势,比如五轴教学机床,五轴铣床,五轴雕刻机等等。两轴半是指三轴两联动,目前的数控设备比如立加,标准配置应该都是三轴的了(卧加标配一般是三轴半),但会出现三轴半的立加或卧加,三轴半的立加或卧加的半轴一般指分度器,由于分度器在加工操作情况下不能与其他轴联动,只能单独旋转或移动,所以成为三轴半,若把分度器换成转台,就是实现了四轴设备,你所说的两轴半目前使用比较多的是钻孔机,由于钻孔机钻孔只需要垂直移动,在XY联动定位的情况下,Z轴移动,所以为两轴半。
多轴的用途广泛,可以加工复杂曲面,可以在一次装夹定位的情况下加工多个曲面,保证精度,可以节省加工时间,释放人工劳动力。

网友:
4#楼主说的很全面。

网友:
按自由度算就好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天天逛论坛看别人的帖子,也蛮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
找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