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定货求等齿数平行轴外啮合同向传动齿轮的加工厂家

楼主(2015-09-09):
求等齿数平行轴外啮合同向传动齿轮的加工厂家,打样(可付费)试用成功后将长年大批量定货。无图纸,可提供专述论文参考。有意合作的厂家请联系:QQ:2295242029   手机:15642005343  李先生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看到LZ最近一直在发相关的帖子,想必LZ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只不过LZ在发帖和回答中,都欲说还休,给人一种神秘感。
下面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个详细解答。

网友:
所谓的平行轴外啮合同向齿轮传动,这更多的像是一个经过包装后的噱头。
我看了下,哈工大、昆明理工、哈尔滨机电都发过类似的论文,这估计也是楼主所说的参考论文。

首先来说,同向啮合并不是新东西,只不过一般来讲不把它归到齿轮传动的范畴。
例如现在广泛应用的同向螺旋双螺杆挤出机,就是1935年意大利人发明,如下图。

论文所说的平行轴外啮合同向传动齿轮,如下图。其本质也就是同向螺旋双螺杆,从两图对比中,大家也可看出。

个人观点:外啮合同向齿轮传动,有故意转换概念的嫌疑。作为理论研究吓吓评委申请点基金是可以的,但并不实用,因为原来是做挤出机用,承载能力应该受限。所谓的批量需求,应该谈不上。

网友A:
如果LZ真的有批量订货需求,去找螺杆加工厂就行了,加工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东,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Z真的有批量订货需求,去找螺杆加工厂就行了,加工没有任何难度。

请教:现在广泛应用的同向螺旋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是由一台动力驱动的还是用两台动力分别驱动每只螺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现在广泛应用的同向螺旋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是由一台动力驱动的还是用两台动力分别驱动每只螺杆的 ...

同向螺旋双螺杆,有啮合式和非啮合式。
理论上讲,非啮合式需由两台动力驱动;啮合式可以由一台驱动,实现同向旋转。
实际情况由两台动力驱动,应该就是考虑我所说的传力情况不好的原因。由于我不是做螺杆研究的,不武断下这个结论。
从齿形及啮合情况看,同向传动的齿轮和双螺杆没有区别。你所提的问题也正是我所说的同向齿轮传动的劣势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