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圆弧面

楼主(2015-09-09):
像下面图片一样,做一个一面是R400的圆弧面,不知道怎么加工,若用圆棒料感觉太废料了,求助下

网友:
钢板直接铣个圆弧就是了。。。

网友:
用普通数显铣床就可搞定,当然数控铣床更快更好

网友:
害怕伏枥  有一篇文摘讨论过类似问题;一个美国产品,后来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点评):
那个工件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太长了,呵呵

网友A:
数控铣用G19:选择YZ平面,YZ联动走圆弧,一刀刀赶出来 ,就是有刀痕 。。。或者把数控铣开通第四轴

网友:
据说磨一下两个面就可以了,应力变形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不能用那个方法。

网友:
这是个不算小的工件,长800,宽300,厚度最大50。
首楼没有标注形状公差和光洁度,是不完整的图纸。按这个图纸,最简单可行的制作是5楼给出的方法。不足处5楼也说清楚了:“就是有刀痕”。

网友B:
怎么感觉图纸画的不对

网友(点评):
右边视图缺根对应左边侧面轮廓的水平线。

网友:
公差, 光洁度  要求怎么样啊

网友:
车,铣。所给信息不全

网友C:
一个用5楼的方法,刀痕也好解决的,控制好球头铣刀每刀进给量,很容易达到要求,表面粗糙度可以用公式f*f/2R直接算出来……批量的用车,用棒料做个工装就可以了,一次上车最多可以加工七件出来

网友:
你的技术要求没有讲清楚,还有就是量的问题了
如果就一两件就加工中心用圆刀铣出来在打磨去除刀痕
如果量大,就做一个工装上车床车

网友:
用立车加工。

网友:
这类似于轧机下支撑座的弧度板,可以制作专用夹具车加工,弧度,粗糙度应该都可以保证的

网友D:
其实精度不高可以刨,要精度也可以线切割

网友:
钢板下料,用圆鼻刀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图纸画的不对

师傅说的对。我新手,希望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用5楼的方法,刀痕也好解决的,控制好球头铣刀每刀进给量,很容易达到要求,表面粗糙度可以用公式f*f/2 ...

好方法,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精度不高可以刨,要精度也可以线切割

我们这的线切割最高只能割300左右,想请教下大侠一般多大功率的线切割能割这么厚的啊?

网友E:
12楼说的比较全了。
如果你量少的话,就数控吧;
如果量大的话就做个工装,一次装夹7件,用卧车加工,工艺是先铣面再车弧,最后切断。
我给你上个图,你简单了解一下。
因为工装外径不小,得选用大一点的卧车,比如CW61100B等。。。。。。

网友:
不懂加工,了解一下

网友:
单件的话板料用数控,走圆弧,能走的很漂亮!多件的话可以估计可以做个竖直多位工装用立车,一次车N个!

网友:
加工过类似工件,但得两件一同加工。方法是1、先铣出两端面和底面,2、在用工装在两端连接,3、在镗床找正打中心孔,4、上卧车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楼说的比较全了。
如果你量少的话,就数控吧;
如果量大的话就做个工装,一次装夹7件,用卧车加工,工艺 ...

专家

网友:
有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单件就CNC加工了,批量大可以锻后铣再车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铣用G19:选择YZ平面,YZ联动走圆弧,一刀刀赶出来 ,就是有刀痕 。。。或者把数控铣开通第四轴

可用立铣刀粗铣,然后在用球刀精铣,这样刀痕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