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2008怎么安装啊,求教

楼主(2015-09-09):
下了一个破解版本的,按照网上的教程安装总是有问题啊,求解。我没有加密狗,难道要从单位把加密狗带回来,装了驱动才能进行破解么?
  运行了注册表之后,双击了install.dat文件,然后显示Aladdin USB Key驱动未能安装(见截图1)。替换了文件,点开MOptions.exe就报错了(见截图2),于是就有问题了(见截图3),里面啥数字都没有,求大神,我弱智了。

网友A:
下载的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不行的!

那要如何才行,等于网上破解版本安装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