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缸与活塞缸区别

楼主(2015-09-09):
机床自定心卡盘用回转缸,但是尾驾用活塞缸,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区别

网友:
回转缸是作圆转有一定角度运动,活塞缸是作直线能伸长、缩短运动有限行程。

网友A:
自定心卡盘一般也都是线性油缸啊,只是加了旋转接头和机床主轴一起旋转吧,油缸本体应该是没有相对旋转运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心卡盘一般也都是线性油缸啊,只是加了旋转接头和机床主轴一起旋转吧,油缸本体应该是没有相对旋转运动 ...

可能你说的也存在,我接触的都是回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