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电磁阀和三联件安装在哪儿?

楼主(2015-09-10):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电磁阀和三联件安装在哪儿,在机器人控制柜里面吗?还是单独做在外面

网友:
没有做过机器人,不知道机器人是用什么控制的,PLC还是单片机???

网友A:
可以装在机器人安装座上,我有个案子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在机器人安装座上,我有个案子就是这样做的

你说的是机器人安装底座么,会不会很难看啊

网友:
三联件一般放在机器人底座上,机器人内部有气管的,电磁阀一般都放到机器人的第三轴上

网友:
电磁阀可以放机械臂最前面,三联件当然是装在气源和机械手之间了,你还想放活动臂上?

网友:
看结构空间来定

网友(2016-04-01):
也在搞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走线好

网友:
像安川成熟的机械手已经预留用1组电磁阀的气路的。你仔细看说明书或者机械手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