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图纸,框里的属于哪种尺寸

楼主(2015-09-10):
请教一下,这是德国的图纸,里面用方框框起来的尺寸是什么尺寸?

网友:
不重要的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表示理论上加工装配出来的的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A:
1.理论正确尺寸,但是没有看到位置度
2.重要尺寸(我原来单位的厂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公差要求,但是加工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3.特殊要求尺寸,你看看技术要求或注释有没有提到

以上仅猜测,你最好问老德去。

网友:
REF尺寸,参考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LZ抓的图纸不全,应该还有形位公差。

网友:
参考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互换性里面学过

网友:
理论尺寸,后面有形位公差。

网友:
框起来的尺寸一般是参考尺寸,当然学校是这么教的。但德国图纸不知道是什么标准,实际情况怎么回事最好找懂行的人问问。

网友:
参考尺寸,公差与配合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理论正确尺寸,但是没有看到位置度
2.重要尺寸(我原来单位的厂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公差要求,但是加工 ...

图纸不全,要看技术要求里面的注释。

网友:
北京地泰科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类似我们图纸里的有些尺寸是带括号。

网友(2015-11-30):
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需要和形位公差配合使用

网友(2016-06-02):
我们的参考尺寸是挂号,难道德国的参考尺寸是矩形?

网友(2017-04-01):
按中国国标标注习惯,方框内尺寸为必须保证的尺寸

网友:
参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