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比起铝合金机械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5-09-10):
有哪位大侠用过镁合金,它比起铝合金机械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A:
结构比较轻,比强度大,但高温易燃烧,对浇铸系统有严格要求,

航空设备,电子设备,都有引用,一般是镁铝合金的形式,

网友B:
用过铝镁合金,型材做推拉门。

网友:
没用过镁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比较轻,比强度大,但高温易燃烧,对浇铸系统有严格要求,

航空设备,电子设备,都有引用,一般是镁 ...

镁合金轮毂会取代铝合金轮毂市场吗?

网友:
现在好多电子产品外壳用的铝的。

网友(2015-11-27):
引用 网友A:
结构比较轻,比强度大,但高温易燃烧,对浇铸系统有严格要求,

航空设备,电子设备,都有引用,一般是镁 ...

可以折弯做钣金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铝镁合金,型材做推拉门。

可以折弯吗?内径R2,90°角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切一小块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铝镁合金,型材做推拉门。

已经试过了,折弯还是会断,看来还得选择其它材料。

网友(点评):
那就换个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