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要钻一个M16*1.5的螺纹孔

楼主(2015-09-10):
刚毕业接触机械行业,好多都不懂,求指教啊~~
如果要钻一个M16*1.5的螺纹孔,具体操作是怎样的啊,比如先钻孔,那钻孔一般钻多大的呢,求指导

网友A:
翻手册,问师傅,这成熟的工艺有必要上网求助吗

网友B:
能上网了难到就查不到底孔大小?????

网友C:
网上大把的资料,还到这里来问。不应该

网友D:
这类新人社友比较多
多是注册个号,找完想要的就闪人了

网友E:
螺纹一般用途要求不高的话底孔14.5好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正因为有不断的新人,新的血液。论坛才会不断的活跃下去。

网友F:
一般情况,牙尺寸减去牙距尺寸,就是钻孔尺寸,例:M16*1.5则直径16-1.5=14.5(钻孔直径)。车间一般按这样的工序做,不需要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牙尺寸减去牙距尺寸,就是钻孔尺寸,例:M16*1.5则直径16-1.5=14.5(钻孔直径)。车间一般按这样 ...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纹一般用途要求不高的话底孔14.5好了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手册,问师傅,这成熟的工艺有必要上网求助吗

牛B的大神请绕道,小地方容不下你们这些大神,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网了难到就查不到底孔大小?????

牛B的大神请绕道,小地方容不下你们这些大神,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大把的资料,还到这里来问。不应该

牛B的大神请绕道,小地方容不下你们这些大神,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新人社友比较多
多是注册个号,找完想要的就闪人了

牛B的大神请绕道,小地方容不下你们这些大神,OK?

网友G:
呵呵O(∩_∩)O~,谁都有第一次,慢慢就会好的!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先钻底孔14.5的一般大10-20丝,也就是14.6-14.71的直径,然后在上丝锥攻螺纹,具体分几刀攻完要看具体要求还有工艺了,以我为例我这里加工的丝锥不好用,一般分两次攻到位。表面粗糙度能达到6.3,精度7级没问题,要更高的只有控制精度还有粗糙度只有控制转速还有其他参数咯。

网友I:
呵呵,回到刚毕业的时候了

网友J:
一般是14.5,,,,告诉人家不就完了  何必刁难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O(∩_∩)O~,谁都有第一次,慢慢就会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先钻底孔14.5的一般大10-20丝,也就是14.6-14.71的直径,然后在上丝锥攻螺纹,具体分几刀攻完要看 ...

谢谢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回到刚毕业的时候了

呵呵~谢谢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14.5,,,,告诉人家不就完了  何必刁难人家,,,,

谢谢理解~~

网友K:
8楼正解,楼主可以看看相应国标,螺纹底孔应该是按大径减螺距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8楼正解,楼主可以看看相应国标,螺纹底孔应该是按大径减螺距算的

噢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手册,问师傅,这成熟的工艺有必要上网求助吗

为元帅叫屈,咱就不告诉他们吧,底孔还和材料有关,哈哈。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也是新人,经常逛逛论坛,遇到不懂得就看一下,查一下,这类帖子虽然被那些大侠所不屑,对我们这类新人还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