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数学游戏,给各位上班的社友放松下大脑

楼主(2015-09-10):
用0到10之内的数字,填空。

楼主:
是0~9,不含10

网友:
可以重复么 ?

网友(点评):
应该不能重复吧,可以重复还有啥意思

网友A:
哥们,无解的

第一列,a+b÷c=4
abc都是10以内的正数,a必须是小于等于4,如果a是4的话,b就是0,那么第二行就是0-e*f=4,无解
如果a是 1 、2 、3 其中一个,那么第一行无解!

千万别跟我说第一列应该是a+(b÷c)=4

这里是机械论坛,我们要严谨!
小学生都懂的法则,我们不能忘记!

网友(点评):
赞同哦,等楼主来改题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无解的

第一列,a+b÷c=4

那这种方式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哥们,可以除以零吗?开玩笑

网友(点评):
0-4等于几?

网友(点评):
0/0,今天可是教师节啊,小学数学老师还好吧

网友:
0可以被除么?
初中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无解的

第一列,a+b÷c=4

不是先加减后乘除的吗,而且为什么B除以C要特别的加上括号?

网友(点评):
数学白读了,先乘除后加减,有括号先算括号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先加减后乘除的吗,而且为什么B除以C要特别的加上括号?

先加减后乘除???

抱歉,我搞错了!

当我啥也没说,你们继续!

网友:
个人认为无解,如果有解,静等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减后乘除???

抱歉,我搞错了!

写错了,是先称出后加减

网友:
算了,帮楼主改题目,不管他什么规则了,从左算到右,从上算到下。
无聊试试随便写还真有一个  769
                                       544
                                       321

网友:
8        +        5        -        9        =        4
+                -                -
4        -        3        X        4        =        4
÷                X                -
3        +        2        -        1        =        4
=        =        =        =        =
4                4                4

网友:
5   8   9
7   6   4
3   2    1

网友:
可以加括号就行了

网友:
LZ出题不明,0~9不能重复,而且运算符的先后规则是左侧优先,上侧优先。谁来试试~!

网友:
5+8-9=4
+  -  -
7-6*4=4
/  *  -
3+2-1=4
=  =  =
4  4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