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件做内圆磨工艺提问

楼主(2015-09-10):
有三个零件组配在一起之后研磨内孔(轴承孔)不知道这个不规则的组配组合件能否做内圆磨,难度怎么样?
工艺能不能做,又或许要做工装夹具。夹具难做否?有大侠做过类似的工艺吗?中间是直径37.0的孔。

网友:
上坐标磨

网友(点评):
坐标磨可以找到基准吗?今天一家厂商说这个件他们没发找到基准

网友(点评):
怎么会找不到基准?看图纸是如何要求的?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上数控内圆磨床。

网友:
花盘装夹

楼主:
也就是说不用夹具也可以做到内磨工艺了。
是这样吗?

楼主:
坐标磨好装夹吗?数控磨要做工装夹具吗?

网友(点评):
你这工件送去坐标磨加工厂,几件的话,当天去当天就拿回来了。

网友:
工差等级是多少,镗不可以么?。。。。。。研磨和内外圆磨可不是一个意思啊!研磨的加工等级是最高的!

网友(点评):
公差0.01mm,镗的能做到这个公差吗?

网友(点评):
镗床,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楼主:
昨天去找厂商,好多都说做不了,急死人了,不知道在深圳有哪家可以做?

楼主:
厂商回复说这个件没发找到基准,我觉得基准应该很好找啊。为什么说找不到基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商回复说这个件没发找到基准,我觉得基准应该很好找啊。为什么说找不到基准呢

那就要看你的基准在哪里?塘孔可以达到这个精度0.01

网友(点评):
热处理之后硬度55°左右,镗不了啊。

网友:
尺寸公差多少?粗糙度多少?三个件之间是如何联接的?

网友(点评):
公差0.01,0.8粗超度,三个件铆钉铆起来的

网友:
慢走丝也一样可以达到要求啊,而且很方便,磨或者镗孔相对麻烦些。至于基准就要看你对这个孔的位置要求怎么样了,厂商说的找不到基准应该是说你的要求比较高,他们无法确保孔的位置正确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铆钉铆了以后,加工余量还有多少

网友(点评):
单边0.5mm

网友:
N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