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梁分析中的积分时刻,期待你参与

楼主(2015-09-10):
    人生总该做些值得自己留下美好回忆的事!比如享受一次次迎刃而解的喜悦!要是当年的解题是你的美好回忆,这里有你重温的时刻!期待参与解题!共分享人生美好时光!训练每天的快乐,做到随时快乐!

补充内容 (2015-9-10 16:42):
其实想法是这样的:da圆内微面积,对整圆面积积分,不过多一个变量系数1/y那又怎么积分,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1、da微面积如何表示,2、Y又如何表示,3、A范围就是整圆喽,上下限怎么取,

补充内容 (2015-9-10 16:46):
所以这是一个积分函数、变量、上下限自己定的一个综合积分题目?比如说圆的面积积分可以用参数方程,也可以用十字坐标方程来积分,就看你喜欢怎么用了!

网友:
这个积分的被积函数和积分变量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做圆的面积积分

网友(点评):
不过有个变量系数1/Y

网友(点评):
积分的上下限是U+C与U-C,这个题就是这么看的!

网友(点评):
就相当于你写一个圆的面积积分,然后再加一个变量系数1/Y进去,你看怎么积?

网友(点评):
圆的面积当然好积,就是:积分号ydx,现在是变成了:积分号ydx*1/y,这么写好像有错,不过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A:
ln(U+C)-ln(U-C)应该是这个结果

网友(点评):
不对的!我有看过结果,你把过程写出来帮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n(U+C)-ln(U-C)应该是这个结果

1/y的积分不是lny吗??y的变量从U-C到U+C

网友(点评):
da里面包含有x和y的,不是这么单纯的,你要理解这个图所表达的意思!!

网友:
da这个微分量怎么定义???

网友(点评):
da圆内微面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n(U+C)-ln(U-C)应该是这个结果

想起来了,Y是需要用U和C的函数表示的,Y是圆上的一条水平线

网友B: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da就是dxdy,然后多重积分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简单啊,da就是dxdy,然后多重积分算就行了

赞同

网友:
2C(In(u+c)-In(u-c))      ???

网友B:
用软件算了一下,虽然表达式简单,但是结果一点都不简单,我用两种方法得出两种表达式,经验证,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算了一下,虽然表达式简单,但是结果一点都不简单,我用两种方法得出两种表达式,经验证,结果是一致 ...

什么软件啊?

网友:
就是求呗……写方程然后积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啊?

mathematica,maple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算了一下,虽然表达式简单,但是结果一点都不简单,我用两种方法得出两种表达式,经验证,结果是一致 ...

书上结果并不复杂哦!用书上公式代入你的数U=10 C=5 结果是一至的!就是想知道书上的结果是怎么积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结果并不复杂哦!用书上公式代入你的数U=10 C=5 结果是一至的!就是想知道书上的结果是怎么积出来的! ...

你可以多算几个值核对一下,如果都一致,说明三个表达式都没错,是等价的,至于书上的结果怎么得来,你大可以按照我写的二重积分公式来化解

网友(点评):
其实想你写过手写的过程!

网友(点评):
另外想知道为什么软件算的,没书上的表达式简单。应该三个都是对的!我没怎么用过数学软件的!!

网友(点评):
算了!总算是告一段落!那就三国鼎立好了!

网友:
确实可以算,提示一下,用上面第二个重积分,第一步算好后,用换元法,设x=csina,可以算出来

网友(点评):
就是想你掌握三种表达式,共同进步,我回去再算下,目前手上没笔!!以谢你的参与! 估计你的数学功力比我要好多了!!

网友:
软件计算有它的规则,其实还可以化简,咱这又不是做学术,算出来就OK了,你说对不?至于这个积分,刚刚我演算了一遍,还是有点卡壳的,不简单,积分运算不像微分,有些时候算不出显式的结果,你只要想一下正态分布的表达式就能理解了,大部分积分其实是通过数值算法求出来的,所以不用太纠结了

网友(点评):
我不怎么纠结的,这个问题不懂就学下一个呗!一直这么学过来!!大侠目前研究那个方向呀!冒昧问一下!

网友:
研究什么算不上啊,昨天刚好看到你的帖子,反正最近闲的荒,就做了一下

网友(点评):
我是没事的时候喜欢看些书吧!找点乐子开心下,看些题目日子过得会快些!

网友:
我把第二个式子化简了一下,和书上的公式结果是一致的,只要假定c>=0即可

网友(点评):
圆肯定没有小于O的说法了

网友(点评):
替你的突破开心!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学过曲梁分析的理论?确实蛮有用的!

网友:
没学过曲梁分析,听着就很难了,我天性比较喜欢物理数学的,有时候会试着推一下书本上的结论,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