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明明没有透明化,但是却穿过零件,点到看不到的线了

楼主(2015-09-10):
如图所示,明明零件不是透明的,但是我选择的时候常常选到看不见的线,而不是可见的面,这样很麻烦,只有用过滤,才能百分百选到面。求解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我最近才这样的,是不是我按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快捷键?还是需要设置哪?

网友:
先保存,然后在重装(一定要先保存,在“文件”里面);或者重建模型

网友A:
这个功能很好的,可以不翻转模型就选到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很好的,可以不翻转模型就选到边线

不好啊。。。。选个面都要点好几下,很不方便的,而且选可见线,常常也会穿透过去,选到后面的面或者线。。。简直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啊。。。。选个面都要点好几下,很不方便的,而且选可见线,常常也会穿透过去,选到后面的面或者线。 ...

你可以点“视图”-隐藏所有类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点“视图”-隐藏所有类型,谢谢

这个隐藏所有类型早就设置了,没用,不过还是谢谢你哈。还有其他办法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隐藏所有类型早就设置了,没用,不过还是谢谢你哈。还有其他办法不?

还没解决啊 方便的话 可以把相关的2个零件上传上来让大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解决啊 方便的话 可以把相关的2个零件上传上来让大家谢谢。

是啊,找不到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大神帮忙想想办法吧。不是零件的问题,零件问题我就上传零件了,是SW哪里设置错了,在公司别的电脑上打开没问题的,就我这,不知道按错了哪个键,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我要自己把帖子顶上去,来个大神解答下啊。。。难道我要重装才行?不想重装啊。

网友(2025-03-10):
设置-选择-允许在消除隐藏线及上色模式下选择(去掉这一项的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