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耐低温、绝热材料!

楼主(2015-09-10):
小弟接触材料不多,求各位大侠推荐一种耐低温的材料,导热系数越小越好,图中的黄色部分是低温物体(金属,零下50摄氏度),绿色部分就是需要的材料,要有一定的强度。上面压紧的是钣金件,压力4公斤左右。再次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不会是半导体制冷片吧?但好像没那么低。用保温材料就好了,保温塑料或泡沫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半导体制冷片吧?但好像没那么低。用保温材料就好了,保温塑料或泡沫什么的吧

黄色下面的三层的就是TE片,做一个测试平台,看制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半导体制冷片吧?但好像没那么低。用保温材料就好了,保温塑料或泡沫什么的吧

向您了解一下保温塑料导热系数什么的大概是多少,材料不会一压就变形吧?这一类材料网上找到的不多

网友B:
零下50度不是深冷,普通的绝热材料就能用。
聚氨酯硬泡沫是绝热性能最好的材料之一,其导热系数可达到0.017-0.022W/m.k,比其它塑料泡沫都好,并且有较好的抗压强度。
在市场上容易买到各种聚氨酯硬泡沫塑料板材,其二次加工性能极佳。楼主可以买回来锯开为合适尺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下面的三层的就是TE片,做一个测试平台,看制冷效果

下面老师有正解,我对材料也不了解。不过你这个是暴露在空气中的吗?我以前买过这个来玩了一下,不过没玩过多级,要达到很低的温度功率大的比较好,下面用水冷散热,整个冷端最好用保温材料要密封起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50度不是深冷,普通的绝热材料就能用。
聚氨酯硬泡沫是绝热性能最好的材料之一,其导热系数可达到0.01 ...

感谢害怕伏枥老先生解答,之前看到过您的很多对别人帮助,今天有幸得到您的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老师有正解,我对材料也不了解。不过你这个是暴露在空气中的吗?我以前买过这个来玩了一下,不过没玩 ...

不是暴露在空气的,到时候会包上岩棉等隔热材料,用钣金壳罩着

网友C:
唯一用过的隔热材料合成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用过的隔热材料合成石

我之前高温的时候用过,金属表面350度,接触合成石大概有七八十度的样子,接触时间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