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输方式行不行

楼主(2015-09-10):
我要用侧面传送带靠摩擦带动工件往前进,这种方案可行吗

楼主:
这个图片错了

楼主:
诶,不知道怎么传图片,算了

网友:
只能说题目和所贴图对不上。无法回答!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哈哈…你那个图是5t车的板簧吊架。

网友(点评):
大侠见多识广啊

网友B:
这个叫吊耳~我们公司专业生产

网友:
重新贴图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那个图是5t车的板簧吊架。

这也能猜到啊,lz赶紧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吊耳~我们公司专业生产

孔内是什么?石墨直线轴承么

网友C:
@张聋子 小孔是含油么,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铜套是窝坑,外边是一层铁皮,俺本人以前修理过各种载重车,这铜套在汽车保养期间常换的,不含油,多数由销轴黄油嘴外带黄油枪打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聋子 小孔是含油么,怎么加工出来的?

这种是通孔;
窝坑,铁皮上是通孔?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铜套当中有切口,卷制,铜铁复合,窝口是蓄油的,时间过长黄油硬化,要定期加注。

网友(点评):
很仔细看,才能看到切口了。和我猜的一样,含油的。谢谢!

网友:
怎么传动的

网友(2015-10-10):
输送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