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厚、薄不一样的双螺母防松机构。。。

楼主(2015-09-10):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有两个螺母。。。一个是标准件M16,厚度国标可查。。还有一个螺母是非国标件,也是M16,但是在网上买的,厚度为30mm,想利用双螺母防松机构进行防松,请问下哪个螺母在上面,哪个螺母放在下面。。。。。

网友A:
薄的在下面?

网友:
按照规则,上大下小

现在一般用等大的

网友B:
我想问的是,这样真的能防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的在下面?

我看了。。很多机械禁忌手册、、要薄的在下面。。厚的在上面。。。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这样真的能防松吗?

机械禁忌手册禁止把薄的放在上面,厚的放在下面。。。搞不懂啊。。。

楼主:
我看了。。很多机械禁忌手册、、要薄的在下面。。厚的在上面。。。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
这个帖子不能沉啊。。。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前辈啊。。前来指导指导

网友:
看过很多资料,都说薄的在下面。
我用过双螺母,俩一样的,不分厚薄。
用在抛光机上,抛光轮的压紧螺母老松,不行,整俩上去,好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双螺母放松,薄的在下面

网友(2015-10-10):
http://www.docin.com/p-532217017.html这个估计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是之前截的图,可供参考

网友:
抓住问题不放,终于搞清楚了原因,值得学习。

网友C:
这个我有发言权,薄的在上,厚的在下,大型加速机都是双螺母放松,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有发言权,薄的在上,厚的在下,大型加速机都是双螺母放松,效果很好。

薄的在上?
其实厚薄哪个上,哪个下,真没什么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