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狭小空间内快速长时间直线往复运动?

楼主(2015-09-10):
小弟现在有个小设计需要用到快速往复直线运动结构,要求:行程70MM,推力2KG,频率每分钟50-300次可调,每次工作时间不低于30分钟不高于1小时。因空间有限故能不用凸轮圆盘就尽量不采用,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有合适的结构推荐?
1.现在我能想到的是用电磁铁,利用电磁铁通电吸附轴上的吸附盘从而达到吸附盘带动主轴形成往复直线运动,不知道此法可行不?
2.因成本原因不考虑直线电机。
3.不考虑气动结构,噪音太大而且需要气体存储。
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师给予小弟指点,谢谢!

网友:
步进马达带驱动圆盘

网友:
大侠,曲柄滑块机构可以试试的,

网友:
电磁铁应该可行。好像得考虑发热。

网友:
启停速度有什么要求?曲柄滑块或者往复螺杆。

网友:
电动推杆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2015-10-21):
70mm行程不小,电磁铁的行程一般不大。
其实气动冲击结构还不错,但楼主要求静音设计。
有种液压往复机构叫自由活塞,可能行。我见过一个设计,力和频率应该都满足你的要求,行程要小些。你查下资料,看看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这就去查查!

网友(2016-02-11):
步进电机,同步带

网友(2016-03-22):
用步进电机+驱动,看下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这样OK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