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参数问题(请师傅们帮一下)

楼主(2015-09-10):
我的车床之前系统有问题。启动不了,把系统拆下来送到机床厂修,回来后装上去就报警了,参数说明书已经没有了,请问是不是要改参数,我略懂一点修机,请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第一行:刀塔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拆系统之前没有这个报警,应该是系统装上之后没有检测到这个信号)
第二行:C轴出现了什么问题,信息不全,无法做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刀塔没有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拆系统之前没有这个报警,应该是系统装上之后没有检测到这个信号)
第二 ...

刀塔 我没有动过,只有开液压时才有第一个报警的。关了液压就没有报警。我的刀塔没有C轴的,就是普通的回转刀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