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面振纹问题

楼主(2015-09-10):
成型磨,齿轮面出现细小振纹。测量计测不出来,但可以看见。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不上图呢,不上图不好说,有可能磨具刚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图呢,不上图不好说,有可能磨具刚度不好

手机拍不出来

楼主:
明天换刀具看看

网友(点评):
刀具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你的夹具是否有松动,刚度有没问题都要看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换刀具看看

各轴低速状态看了,未出现爬行,抖动情况。胎具没有松动。主轴(砂轮)跳动2到3个微米。声音正常。皮带检查未破损。

网友:
转速磨削过程中可以监测一下,可能的情况就你给出的条件不好判断,磨削的材料,磨削的余量,刀具直径大小,机床功率,都可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