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MATLAB的进

楼主(2015-09-10):
求隐函数:
65*sin((YL+19.34)*pi/180)+295.77-(317.397^2-(65*cos((YL+19.34)*pi/180)-53.323)^2)^0.5=295.77+65*sin((19.34-YR)*pi/180)-(317.397^2-(65*cos((19.34-YR)*pi/180)-53.323)^2)^0.5
将YR用YL表示出来

网友:
做出来太长

网友:
syms YL YR
>> f=sym('65*sin((YL+19.34)*pi/180)+295.77-(317.397^2-(65*cos((YL+19.34)*pi/180)-53.323)^2)^0.5-(295.77+65*sin((19.34-YR)*pi/180)-(317.397^2-(65*cos((19.34-YR)*pi/180)-53.323)^2)^0.5)')
solve(f,YR)

网友A:
超越方程一般没有解析解,而只有数值解或近似解,只有特殊的超越方程才可以求出解析解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越方程一般没有解析解,而只有数值解或近似解,只有特殊的超越方程才可以求出解析解来。

您能帮忙解一下吗?

网友A:
你这个解不出来  只能用数值解   也就是说  一个YR值 对应一个YL值    这样用起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解不出来  只能用数值解   也就是说  一个YR值 对应一个YL值    这样用起来是一样的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