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3d打印机 设计方案

楼主(2015-09-10):
一、情景及问题描述
随着3d打印机价格越来越亲民,相信将很快普及至个人及家庭,但打印材料是困扰玩家的一大问题。目前使用塑料的ABS和PLA作为打印材料,成本高,且不能重复使用。家庭使用3d打印机主要是享受制作的乐趣,一般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因此,如果有一种价格低廉、可重复使用的材料,使用这种材料的3d打印机又能满足一定精度要求,相信必将加快3d打印机的普及,重复使用也让发烧友享受更多制作乐趣。
二、设计方案
1、选择“陶泥”作为打印材料。陶泥在烧烤前延展性好,比较柔软细腻,并且可重复使用,。高温烧结后材料变硬,固化作品。陶泥价格便宜,无有毒物质。是3d打印机理想的打印材料。
2、3d打印机方案:3d打印机一般由机架、三坐标移动装置、送料系统、挤出机、加热系统、控制系统组成。如下图所示:
送料系统、挤出机及加热系统主要功能是根据打印速度将线材塑料加热熔化并挤出。采用陶泥作为打印材料,其它部件保持不变,取消加热系统,对送料系统、挤出机进行如下设计:
陶泥容器中陶泥在压重作用下,压进螺旋叶片箱,螺旋叶片在步进电机带动下旋转,将陶泥输送至打印端,在打印端设置一手动阀,通过调节开口控制输送陶泥速度及打印精度。可通过试验,建立一个三坐标移动速度与手动阀开口大小的对照表,每次打印前,根据三坐标移动速度参数调整手动阀旋转角度,以达到陶泥出料速度与三坐标移动速度匹配目的。打印完毕,将陶泥容器阀关闭,打开水箱下面的水阀,通过叶片旋转清空管道内的陶泥。

网友:
好熟悉的Melzi控制板!
陶泥流能够连续吗?做到什么最小尺寸?值得研究!

3D打印机,还是这个平台最漂亮,请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694

网友:
看上去还很精致!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