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系统的加速时间和加速度怎么确定?

楼主(2015-09-10):
一个液压控制系统的运行过程总会有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这其中加速度的取值有什么限制吗?在力士乐的一本培训教材中给出了一个与系统固有频率相关的最短加速时间的计算公式,取三分之一的固有频率值,得到估计的开环总增益,最短加速时间取5倍的开关增益的倒数值。这样可以得到系统对应一个速度的最大加速度。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个公式的依据是什么?在实际的计算中必须遵循这个规则吗?还有其他确定加速度相关值的计算准则或者经验公式吗?我认为一个系统最大加速度或者说最短加速时间应该会有一个限制,具体怎么计算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前辈们指点啊!

楼主(2016-02-01):
这个问题再顶一次,这几个月又把控制论看了看,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复。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最大加速度和两个东西有关,不知道你是指阀控还是泵控系统。阀控的话:如果阀响应特别够快,那么就和你动力部分的功率有关了,不过大部分情况应该还是和阀的动态特性相关,比例阀或者伺服阀手册都有幅频特性图,按照那个图,可以得到阀的响应频率,根据频率和阀的流量增益,以及缸径,应该就可以算出最大加减速度。泵控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和电机和管路流体等一系列东西有关,不过大致可以通过伺服电机位置环的频率来推算,当然还要考虑泵、管路的特性。建议你不但要看控制论,更应该看王春行的那本《液压控制系统》,一定能找到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没计算过,测试到很直观,压力建立与电容充放电趋势类似。
你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定位迟滞量吗?

网友:
楼主看你说的头昏脑涨的,难道加速度不是F=MA吗

网友A:
从系统整体考虑出发,通过数学建模得到控制对象开环传递函数,然后施加闭环校正(控制)环节,得到闭环传递函数,再通过闭环伯德图得到系统截止频率,截止频率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系统的快速性,期望信号在这个频率范围内,执行元件能很好的复现(动力源功率足够)。当然这种办法非常理论,只能作为参考,实际还要以试验为准。

某个泵控缸系统的控制框图,框图包含了闭环传递函数信息

上述闭环传递函数得到的伯德图,从中得到系统截止频率,这个频率就代表了系统快速性。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A:
从系统整体考虑出发,通过数学建模得到控制对象开环传递函数,然后施加闭环校正(控制)环节,得到闭环传递 ...

层主高手,留印儿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