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问题

楼主(2015-09-10):
请问万能配角接触轴承背靠背安装,中间大小隔圈有什么要求?大小隔圈厚度相同可以吗?

网友:
楼主可否说一下你说的是哪个品牌什么型号的轴承?

网友A:
这个问题先要问你为什么要使用成对角接触轴承。
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一定是在有轴向负荷,并且轴不允许有轴向窜动的场合。
隔圈应该按配对轴承在设计预应力作用下的内外圈间距的测量值制作。
如果大小隔圈厚度相同,则其工作状态不确定。轴承内外圈有可能有间隙、零间隙或预应力不确定的负间隙。后两种情况能使用,但不能保证轴承使用寿命。有间隙则失去采用成对角接触轴承的意义,等同于使用普通深沟球轴承了。
以前市场上没有成对角接触轴承,才需要自己配作轴承隔圈。市场上现在有成对角接触球轴承供应,选合适的购买就行,完全不需要自己去制作轴承隔圈了。

网友(点评):
没错,就是双列角接触球轴承,TB上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先要问你为什么要使用成对角接触轴承。
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一定是在有轴向负荷,并且轴不允许有 ...

学习了,老师!

网友B(2015-10-20):
害怕伏枥 是高人啊,我們現在都是采用預壓的方式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B:
害怕伏枥 是高人啊,我們現在都是采用預壓的方式

请教一下朋友,如何预压?谢谢!

网友C(2017-01-07):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先要问你为什么要使用成对角接触轴承。
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一定是在有轴向负荷,并且轴不允许有 ...

请教大师,如果没有成对角接触轴承。怎么配做中间隔垫,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万能配对的等高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师,如果没有成对角接触轴承。怎么配做中间隔垫,恳请不吝赐教

可以配,先打轴串,得出数据,根据数据来配大小圈的厚度

网友(2017-10-25):
新手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也遇到相同问题,现场日本大畏机床Z轴丝杆,两端都是角接触轴承,电机端三个,支撑端两个,用厂家原装成套轴承安装使用正常,自己配单个的万能角接触轴承安装用不长,且安装上就有异响,怀疑就是单个轴承配对有间隙。

网友(2019-03-13):
成对角接触球轴承不管DB还是DF都不用加隔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