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直徑2.9的孔里打销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鄙人要做一台非标机器,自动往材质是铝的物体上钻孔,并自动打销。孔是用直径2.9的钻头钻成,打入直径3长度6mm的负销,科长说用大缸径的气缸加模具用顶杆,请问社区大神,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吗?孔都没有铰,直接打销是不是很难,我用压床试了一下,测压入的力,刚开始还好,到后来压力表显示300kg,销还没有完全入进去。。。人工打销是靠冲量和小的接触时间来实现大的力,求助了,求方案和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公差与配合吧:销孔的配合是过盈配合,既然是过盈配合基本尺寸当然是一样,拿2.9的孔跟3.0的销怎么配?应该按基轴制查公差配合表,加工孔的公差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公差与配合吧:销孔的配合是过盈配合,既然是过盈配合基本尺寸当然是一样,拿2.9的孔跟3.0的销 ...

过盈量太大了,
U7/h6 重型压入配合中较松的一种过盈配合
孔选取U7,已经属于较大的过盈配合了,U7的公差:基本尺寸3 上差-0.018,下差-0.028.

网友:
“人工打销是靠冲量和小的接触时间来实现大的力”
通俗点说是用锤砸吗?如果人工锤砸能压入,压力机压不到底,说明是销子没有导正的问题

网友B:
销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是起什么作用的???

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公差与配合吧:销孔的配合是过盈配合,既然是过盈配合基本尺寸当然是一样,拿2.9的孔跟3.0的销 ...

是不是2.9的转头打后用铰刀铰好后,再打入PIN

网友:
定位作用的,那销孔位置度只靠普通钻头钻孔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