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条与斜齿条怎么配合

楼主(2015-09-11):
我这边要做两根齿条,齿条上面都是斜齿,两根配合运动,我让我们供应商加工,他非要我把详细图画出来再根据我画的进行切割,我画图的时候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图,我只知道斜齿角度要45度,正模数2.5。他现在要完全按照我图纸进行切割,大小我要画多大我都不知道

网友:
齿条与齿条还要啮合,真长见识

网友:
没看清楚,LZ上张图。

网友:
两个齿条怎么动作?

网友:
只听过齿轮和齿条啮合,齿条和齿条啮合?大神你能教教我吗?

网友:
没听过这种配合,非标的吗?可以找个软件生成一下,迈迪工作集有这种功能,不过也是齿轮齿条配合的

网友:
是不是中间还需要一个 斜齿轮啊,两根齿条怎么啮合啊

网友A:
齿条和齿条???齿条和齿条???齿条和齿条???还要线切割???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对加工不太懂,如果线割,程序直接走输入的线条曲线吗? 滚齿插齿加工都是标准刀具的,也不存在程序啊,要图纸也没用。 平时出齿轮齿条图纸都是标准无变位的,线条不准确,标注对了就OK,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意思估计是两个齿条,中间是一个齿轮;楼主不是太懂这个出图,我就建议你看那个制图手册的齿轮图纸标准方法,各种参数标明就好,本身的齿轮形状根本就不用画出来,画个样子就好了,加工过齿轮的人就看的明白 的

网友:
做一条齿条就好了,切断后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点评):
我说做都费事,直接买就得了。哈哈

网友B:
你是用线切割成型的?滚齿加工不用的呀

网友C:
这是标准产品了,模数,齿条长确定下,直接叫采购去买就得了。自己加工是费事的活,还干不好。

网友:
只有一种情况下齿条与齿条配合。在拼装两条齿条对接的时侯,用一块标准齿条,扣住两只要安装的齿条,以保证节距。

网友:
模数2.5  ,齿数多少(或者全齿的齿条,那就总长多少),螺旋角45°(左旋或右旋,随意吗),齿条高度和宽度参数有没有。两根齿条配合运动,应该按9楼的说法吗?
都有了那就画吧,哪里不会看机械设计手册齿轮部分(也就齿高那部分是你需要的),还有什么的,都是按齿轮的(齿条就i是把相同齿数的圆柱齿轮拉直的),齿条的标准以前有,现在取消了。
能标的尺寸标注,不要标注的太详细(要给客户的)。自己生产的要详细的。

网友(点评):
上下两根齿条螺旋方向应该是一样的,中间的齿轮是反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齿条和齿条???齿条和齿条???齿条和齿条???还要线切割???

@lanyuedao你没看 @逍遥处士 大侠看到此贴都吓的流汗了吗?
离开加工厂很多年了,对加工厂也不熟悉了,以下是个人理解:对要求比较低的一些标准直齿轮,一些加工厂也是敢采用线切割的,我们也遇到加工厂给线切割齿形的情况,拿过来一看就能看出来,直接退货,一般按3D软件生成的齿形是接近齿轮的齿形轮廓的,线切割按照齿形编程也可以走出相近轮廓的,但是精度是不敢保证的,不过这哥们说的是斜齿的,不能说是不科学吧,表示:超出了我个人的理解范围了,去过这么多加工厂,还没见过这么干的,也许是首创,期待楼主的样件,我们也长长见识。因为文字看不出情感,避免错误会意我的意思,申明:毫无嘲讽之意,只是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nyuedao你没看 @逍遥处士 大侠看到此贴都吓的流汗了吗?
离开加工厂很多年了,对加工厂也不熟悉了,以 ...

齿条标准件,除非太特殊,完全可以设计向现有规格上靠。
btw,请教下,圆柱齿条能滚齿么,还是只能线割(DIY)?

网友:
齿条可以直接买,很多公司都有现成的

网友:
45度斜角齿条与任意螺旋角齿轮的设计,建模,啮合:

补充内容 (2015-9-17 07:43):
UG软件相比PROE,SW等软件,在齿轮类零件设计上具有较高的使用性能,如果自己肯去开发,就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优势.在上面的图中,接触印痕是用微干涉去实现的,而试了其余的各种三维软件,均无此表现,还有自动建模也是

网友(点评):
UG搞的挺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标准产品了,模数,齿条长确定下,直接叫采购去买就得了。自己加工是费事的活,还干不好。

直齿我知道有,但我没见过有卖斜齿

网友(点评):
马云家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线切割成型的?滚齿加工不用的呀

斜齿也可以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yuedao你没看 @逍遥处士 大侠看到此贴都吓的流汗了吗?
离开加工厂很多年了,对加工厂也不熟悉了,以 ...

你是用斜齿不科学还是加工斜齿不科学那一般斜齿怎么加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斜齿不科学还是加工斜齿不科学那一般斜齿怎么加工呢

斜齿轮是标准传动结构怎么会不科学?当然是线切割斜齿轮不科学了,当然在现在这环境下,这也不见得是不科学,是我见识短浅,上学没学过,工作中也没见过!希望你们那能加工出来,也许是一条新的工艺路线。

一般情况下,直齿轮是滚齿加工,斜齿轮也是滚齿加工,直齿条和斜齿条传统的加工方法都是成型铣刀铣削的,直齿条也有插床插削的,也见过有人用线切割切,只是这斜齿条用线切割加工不太了解。

关于斜齿条看过一篇论文:作者:万建良,《高精度齿条加工方法介绍》,文中介绍了在数控直齿铣床上用工装加工斜齿条。
如果能用线切割加工,我觉得作者就不会费这么大劲设计工装了。

还有一个无须有的建议:打字最好带上标点符号,让别人看着舒服一点,也体现对别人的尊重。

“你是用斜齿不科学?还是加工斜齿不科学?那一般斜齿怎么加工呢?”

网友:
本人表示,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