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的行程是多少,怎么计算

楼主(2015-09-11):
在论坛里看到了如图的机构,我不太清楚此机构,上下的行程是多少,怎么计算,期待大神讲解。谢谢。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网友(点评):
后面就是气缸啊

网友(点评):
气缸电机分不清?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电机,怎么驱动?

网友(点评):
还是多多学习吧,找一本米思米F或者上隆A手册!对你有很大帮助!

网友B:
这是什么,还能动吗?

网友(点评):
怎么不能动?

网友(点评):
链接气缸那头也是活动铰链,可旋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明显是气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气缸

好吧,我没经验

网友(点评):
不是一般的没经验。

网友(点评):
这与经验没关系

网友:
本人不会算,但是你把这些图在CAD里画出来,画出气缸最大伸缩状态,下边顶杆的行程应该也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YES 模拟一下极限位置就行了,无需麻烦去计算!

网友:
取决于你气缸的行程,这个多少
还有似乎下限位,有个硬限位?

用SolidWorks的话,其实很多机构,包括连杆和凸轮都可以通过零件动态装配来看出某个行程是多少啊,算有点没必要。

网友(点评):
与气缸行程有关,但不是由气缸行程决定的

网友:
看不懂 这个可以动吗?还是与气缸连接头 是鱼眼接头?

网友(点评):
不要怀疑

网友D:
如果后面那东西是气缸,调出气缸型号查到行程,算最大行程就是两根杆平行的时候的距离,最短就是气缸缩回去,用三角函数算应该就行了吧,不过感觉下面那东西不是上了螺丝固定了么?怎么动啊?

网友(点评):
你到聪明,试问气缸行程你是根据什么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后面那东西是气缸,调出气缸型号查到行程,算最大行程就是两根杆平行的时候的距离,最短就是气缸缩回去 ...

相当于一个连杆机构,在直线轴承里面上下滑动!

网友:
最简便方法:软件里面motion一下都出来了
最笨方法:按照杆长和约束关系列平面坐标方程,在求导连速度加速度都出来了。

直观看的话,@逍遥处士 这题难点在于Y点极值的时候,上下两根摆动杆不一定都是竖直的哦!所以不确定哪一种情况是极值,有陷阱的题目。还是列方程最准确。

网友:
中CAD模拟

网友F:
要撅活塞杆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铰链不是不传递弯矩吗,我看这机构最多就是卡住不会动。

网友(点评):
铰链是不传递弯矩,但它传递的压力与活塞杆成角度,不就撅活塞杆了。

网友(点评):
赞同,这个气缸的寿命要打折。

网友(点评):
逍遥处士都这么认为了,难道我算错了?自由度算出来是1

网友:
这个机构不合理,Y接头缺少约束

假设下方的滑杆固定,气缸也可以动,这样的话这个机构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典型的增力机构

网友G:
建议气缸改为铰接式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气缸改为铰接式安装

它气缸安装是固定的,但是前面有个旋转付,也是可以的。当然,浮动范围没有气缸铰接安装的大,够用就好。

网友:
和力的分解一样计算

网友:
你这玩意看比例行程应该是0,

网友H:
下面的很大几率会卡死,使用时间不长久得调,

网友:
这个结构感觉有问题。
1、应该将中间的两个铰链,合并成为一个铰链。
2、气缸I接头的那个铰链建议去掉,改成不可活动的连接,把气缸改成耳轴式固定。
这样的话,极不容易卡死,受力也更好。

网友:
下面的连杆长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还能动吗?

上下对称运动,我觉得就妥了!

网友:
动是可以动的,连杆角度不能太小,不然句卡死了,行程可以在图上模拟一下。但是杆上下运动非要做成这样吗?我看你中间那套连杆占用的空间也可以直接气缸去推呀

网友(点评):
肘节结构有个增力效果。

网友(点评):
嗯,明白了,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
已经死了吧,动不了。行程为0。汽缸应该加上下滑动的自由度

网友(点评):
机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一个连杆机构,在直线轴承里面上下滑动!

原来是这样啊,那下面那个零件完全没必要打那两个孔啊,直接在支撑板上滑动不就行了?打孔上螺丝的话。支撑板上挖个U型槽用来做导向也能理解,可是槽也没看到,不太懂那孔拿来干啥用的,是有啥特殊作用吗?

网友:
这个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目测气缸

网友:
经典的夹具

网友:
气缸固定住了,一动作好像就顶死吧?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再说

网友:
结构有问题,约束不够。

网友:
机构不错,典型的增力装置

网友:
1,与各连杆长度有关(即连杆各转轴间距)以及与气缸相连的铰链各转轴相互关系有关;
2,上支点(铰链转轴)与水平气缸安装孔竖直距离、水平距离有关;
3,竖直气缸安装座到水平气缸安装孔距离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面的很大几率会卡死,使用时间不长久得调,

为什么会卡死,

网友:
怎么就感觉这个机构回程是个问题呢

网友:
直接配合好后,拖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知道连杆的尺寸和动作范围,就知道行程有多大了。后面是一个气缸,活塞杆带动叉形连杆往复运动而已

网友:
三位软件模拟一下,什么行程,速度,加速度,全都出来了,不用计算的

网友:
气缸推出推杆的时候上面一部分固定的连杆会绕上部连接点转动,推动下部连杆往下推,比较经典的增力机构。

网友:
取两个极限情况,画图计算

网友:
会卡死吧,算算自由度

网友:
很简单啊,气缸活塞到中间时两个顶杆正好是最大行程位置,上下的即时位置可以用三角函数模拟

网友:
是不是很容易憋劲啊

网友:
角边边确定一个三角形。你确定气缸固定情况下能上下运动。

网友:
气缸左右运动,连杆可以往下运动

网友J:
是周边的工作空间不够吗,不然为什么不直接将顶杆连接在气缸活塞上动作或用一个电机安装曲柄来控制顶杆行程,要用这么复杂的连杆机构?

网友:
下面的那一块貌似是固定了,气缸运动时怎么带动下面的上升呢?

网友:
如果仅仅要知道行程按这个三角关系计算下就好了

网友(2015-10-11):
直接用气缸就可以了,用这种结构有意义吗?

网友:
这种结构是存在缺陷的,气缸应该采用浮动结构代替连杆,不然很容易造成缸杆弯曲!肘节机构有增力效果!属于基本机械机构!

网友:
气缸这么用的话,有径向力,气缸用不了太长时间!

网友:
两个极限位置测量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近似于分解成上下两个三角形根据气缸行程求解,模拟更简单

网友:
三角函数啊

网友:
根据后面气缸行程和上下两根连杆的角度计算。这样的机构通常是利用气缸完全推出时  两根连杆形成死点,从而向下施加较大的压力,至于收缩后的行程往往不需要很严格,能满足使用和效率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K(2016-01-19):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见过这种电机么。。。。。明显是气缸啊

网友:
模拟一下极限位置然后量出来?

网友:
可以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周边的工作空间不够吗,不然为什么不直接将顶杆连接在气缸活塞上动作或用一个电机安装曲柄来控制顶杆行程 ...

我也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看起来是汽缸,还有位置行程感应器在上面。

网友:
看结构是下面的轴在滑动工作,所以你要的尺寸就看你需要下面轴走动的行程是多少。
只有确认你要的行程才能确认这个工装的整体尺寸。

网友:
楼主,你好:
      此处仅作简要说明,还请楼主自行计算:
      1、鉴于该机构的运动特性,计算时将其简化为平面连杆机构的示意图;
      2、若仅计算行程,则仅需计算底部铰链的极限位置即可(还需考虑到右上角部分有无限位作用);
      以上,谢谢!

网友:
模拟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CAD画个简图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见过这种电机么。。。。。明显是气缸啊

见识太少了,还请各位前辈批评

网友:
与气缸链接处不能是活动,没有约束的话,上下行程会来回走动,且气缸寿命不长。
建议上下连杆做成对称,在连接气缸处,加滑动衬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没经验

这是无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周边的工作空间不够吗,不然为什么不直接将顶杆连接在气缸活塞上动作或用一个电机安装曲柄来控制顶杆行程 ...

你做设计不考虑成本吗

网友:
没爬楼,说说我的看法,这是个压力机的机构,现实中我只见过一次,
韩国鬼子设计的,不好用,不知道原因,最后改成增压刚结构了,
但貌似现在的压力机都是直接用大的油缸从上往下直接顶了,
还有这个计算也不难啊,用最基本的三角函数就行,
现在都是计算机,根本不用算,画出俩极限位置就好,无论是2维3维,话说楼主有点懒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动啊!!!!!!!
气缸固定了

网友:
中间的I接头能旋转运动,能动啊!!!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也需要去借助软件区模拟,要是没软件啥都别干了
下滑快最低点就是左侧四个螺母成一条直线的时候,最高点就是上面三个螺母是一条直线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无知啊

你要是说无知,那我就辩解一下。电缸里的驱动是什么,是电机。从来没有把电缸当成一门学科的。电缸只是电机的一种应用方式。电机是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如果我把这种装置说成是电机,我想应该没错的。还请文明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撅活塞杆啊。

我认为在下面加个弹簧

网友:
如果可以算出来的,这样就可以先确定气缸行程来报价,不用画了图在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做设计不考虑成本吗

省下中间的复杂铰链机构,难道成本会变高?

网友:
这个是怎么运动的呢,lz有示意图嘛?

网友:
半天没看懂是啥玩意

网友:
很明显结构出现错误,这样是动不了的,只有把气缸的安装放在屁股后面(铰链)才行

网友:
三维装配时根据气缸行程限制,分别确定气缸位置,差值就是关联的行程就出来了啊。

网友:
是气啤机吧?

网友(2016-02-18):
这个能动吗

网友:
极限位置

网友:
机构可以运动,中间的下铰链铰接点与上下轴铰接点同线的时候是最长行程,最短行程就看你的气缸能不能拉的动了,很可能就直接卡死而到不了理想终点。

网友:
问个脑残的问题,这个结构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这要看气缸的行程是多大的,直接在三维图上拉到两个极限位置,直接测量啊

网友:
简化成机构,用解析法和画图法都能算出来,不过画图法能非常快捷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很明显的是气缸,但直线电机也不是不行

网友(2016-05-10):
做一下就知道行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下对称运动,我觉得就妥了!

大哥,无论怎么都不可能对称运动啊~,虽然我是新人,但好歹图看好了再说好吧。

网友:
新人观点:1.在有气缸的行程限制、执行件的运动限位的情况下,此机构是可以实现的。质疑的可以简单画一下Y型链接件上三个连接点的运动曲线。
               2.我觉得就事论事,所答非所问真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眼神,毫无意义,我觉得论坛上还是要就提问以实际理论说话,不要老用实际生产看问题,把人的思路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现在办不到,不代表以后办不到,100年以后看今天,也许现在的高端技术都是笑话,另外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机构也会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下面一部分是固定的怎么动,能滑动也有可能别劲吧

网友:
这设计明显有问题阿

网友:
典型的颚式破碎机的机构原理,知道气缸的行程,用三角函数就算出来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当中无用。

网友(2017-04-12):
根据气缸行程,算一下最大最小距离

网友(2017-05-28):
这谁设计的怎么感觉浪费材料呢?

网友:
是设计还是测量

网友(2018-01-23):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电机吧,

气缸电机分不清?

网友:
得先看下可以活动的那根杆子到极限位置时中间那根杆子的状态,在判断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取哪个(由气缸决定还是由活动的那根杆子决定)。

网友(2018-06-21):
这个是干嘛用的,啥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