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倒角/圆角不用画出来加工也会去做?

楼主(2015-09-11):
图纸上孔比较多
求教,不知道哪些倒角圆角是不需要标注,加工也会去做的?

网友:
技术要求里面写未注倒角1x45

网友A:
一般的机加厂都会倒角,不过也有很多是用手电钻给锪一下。或是操作工用手拿倒角刀倒一下。不好看。

网友:
比如孔中倒角1*45度比较多,可不标注,但是在技术要求中加以说明。

网友B:
GB/T 16675-2012  上说,不画可以但是必须标注出来。
要么你就在技术要求里面注明所有孔倒角C?,像2楼说的那样?我第一个工作的老师会骂人的。

最后,我我觉得:图纸只是一种交流工具,你用嘴说一下,外协替你做一样木问题的。既然要出图纸尽量还是按规矩来,

网友(点评):
这个所谓的国标完全没考虑到使用三维软件的情况,制订者的脑子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T 16675-2012  上说,不画可以但是必须标注出来。
要么你就在技术要求里面注明所有孔倒角C?,像2楼说的 ...

谢谢大侠!完美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机加厂都会倒角,不过也有很多是用手电钻给锪一下。或是操作工用手拿倒角刀倒一下。不好看。

大侠说的对,有时候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我只是想画的比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