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402是怎么材质,用什么刀加工

楼主(2015-09-11):
用普通高速钢或者硬质合金(YG or YT)能加工吗?

网友A:
铸造铝合金,材料最高硬度HB 70相当低
应该用YG材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铝合金,材料最高硬度HB 70相当低
应该用YG材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

和加工灰铸铁的刀具有区别吗

网友A:
YG相当于ISO里面硬质合金分类里面的K类
可用于加工铸铁、有色金属及非金属
我们这加工灰铸铁的刀具材质有YG类还有CBN的
CBN的不行,YG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相当于ISO里面硬质合金分类里面的K类
可用于加工铸铁、有色金属及非金属
我们这加工灰铸铁的刀具材质有 ...

就是说可以加工ZL402了

网友(点评):
高速钢和YG材质硬质合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