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吸入空气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11):
车床油箱的油工作时变成了白色浑浊物,停止工作后又恢复原来的油质,判断是进入了空气·,哪位大侠能知道如何解决?现在是查不到进空气的位置,会是齿轮泵坏了么?

网友:
白色浑浊物?检查一下箱底有水否?

网友:
齿轮泵有异响?

网友A:
换液压油吧,是不是液压油乳化了

楼主:
判断是进入空气了,但查不到哪里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液压油吧,是不是液压油乳化了

油是新换的,换完一开机就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泵的进油管进入空气的

网友:
查进出口等部位的密封

网友:
新换的油出的问题,不会是油的毛病吧

网友:
进油油路上吸入了空气,在进油油路上每一个接口处都抹上黄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有冷却器嘛?乳化还是进水了,要是怀疑进空气,把进油口扩大

网友(2015-10-1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检查一下工作压力,吸入空气应该压力不稳。

网友(2015-12-12):
换齿轮泵最直接
而且过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再复发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几次
最终换泵才解决

网友:
车床油箱的油工作时变成了白色浑浊物,停止工作后又恢复原来的油质,判断是进入了空气·??有可能回油离油箱底部太近导致的

网友:
就没有人肯定一下楼上各层主的答案吗

网友(2016-03-05):
16楼说的也有可能,油也可能,仅有管路也可能。得排查法了。也可能泵本身磨损坏了!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泵上面吧。应该是泵端哪儿密封坏了。记住,吸油处的。